TRI60涡喷!

楼主(2004-07-05):
[这个贴子最后由maxdd在 2004/07/04 05:49pm 编辑]

    TRI60是法国微型涡轮公司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后为小型飞机,无人驾驶飞机和导弹设计的一种小型涡轮喷气发动机
    TRl60发动机的研制经费是由法国段府提供的。共设计要求偏重于费用最低和无需维修或翻修。该动机是单轴的,结构十分筒单,燃烧室冒烟很少,起动方式随其用途不同而异.有空气起动、电机起动和其它方式起动。
    TRl60发动机的翻修寿命为20多个小时.1982年单台价格90,000美元。到1981年,共生产了约320台,其中包括原型机和和研制/试验用的发动机。
    TRl60发动机的主要型别有:
TRI60-1-067    初期型。采用液压气动式燃没控制系统。风车起动时采用两个高温点火器
TRI60-2-071    采用连续控制的电子控制系统,油门完全可调。
TRI60-2-074    其结构类似—071型.怛装有由燃气发生器直接驱动的1.5千伏安的交流发电机。
TRI60-2-077    其性能类似于-071
TRI60-3        研制中
结构和系统
进气道          环形。带进气锥。
压气机          3级轴流式。安装在具有迷宫式密封装置的前后轴承之间。
燃烧室          环形。有12个喷嘴。
涡轮            1级轴流式,悬臂安装在中心扩散器机匣的后轴承后面。
尾喷管          简单收敛式。
控制系统        液压气动式(TRI60—1-067).连续控制的电子控制系统(TnI60-2-071)。
起动系统        空气起动机或电机,其他方式起动。    .
点火系统        高能点火器或火焰点火器。
技术数据
起飞推力(标准大气条件),
    TRl60-1-067             357公斤
         -2·071             377公斤
       60·3                 408公斤
起飞耗油率(国际标准大气条件)
TRI60-1-067        1.2公斤/公斤/小时
     -3            1.18公斤/公斤/小时
推重比:
TRI60-1-067              7.6
TRI60-2-071              8.0
TRI60-3                  8.68
空气流量:                5.6公斤/秒
总增压比                 4
涡轮前温度               1,010度
长度(不包括尾喷管)        749毫米
直径                     330毫米
重量(空机)                47公斤

楼主:

这是我查到的性能最佳的小型涡喷,其推重比超过昆仑!其结构也较简单,耗油率处于单轴涡喷的中上水平。这个型号的发动机到现在还没有淘汰!以此方案为基础设计结构以及工艺适当改进的核心机(直径改为200毫米左右)增加一级低压涡轮并带两级风扇的双转子小涵道比涡轮风扇发动机。其性能应该可以超过战斧里装的F107!

网友:

好我喜欢

楼主:

只有用轴流压气机才能够保证高的推重比。离心式压气机的单级增压比比轴流的高,问题是结构重量大,且效率较低相差10~15%左右。但在空气流量小的发动机上轴流式压气机的效率也并不比离心式高,此外用离心式还可以简化结构,减少级数并缩短长度。

网友:

微喷用轴流式的我估计不行!另外轴流式的那么多风扇还比离心式的结构重量少?
在什么情况下空气流量小?微喷的空气流量大吗?

楼主:

这里有个数值,空气流量小于10公斤的用轴流式效率就比较低了。微型喷空气流量不超4公斤,所以用离心式压气机是合适的。如轴流式压气机,则前几级的热负荷并不是很大,因此可以用高性能的纤维增强塑料(耐温可达240-280度),只最后一级压气机用金属。这样转子的重量怎么不比离心式的小?轴流式的复杂性和成本一定比离心式的高,但其自身的优点是不可以否认的。离心式的迎风面积比轴流式的大。

网友:

大家多多讨论,受益非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