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想法,可能很傻

楼主(2004-07-07):
一直在想,可不可以避开难做的部分来做一个喷气发动机.主要的想法是把导管风扇和涡喷两者和起来,用导管风扇来进气,后面是涡喷的燃烧室,有点象真飞机的加力燃烧部分,这样就避开了加工涡轮这部分了,不知可不可行

网友:

这样还不如做整体冲压式发动机,连风扇都省了!在燃烧室的空间正好处火jian发动机并由其提供起飞加速的动力,等火jian发动机燃烧完毕加速到M2.0以上冲压发动机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再把飞行器(导弹或超高速飞机)加速到M4这一级别。如果你做成了这个别忘告诉俺。

网友:

应该不行,导风扇转速太低,无法给燃烧室提供足够的空气,最重要的是导风扇没有能力提供压缩空气给燃烧室,离心式的压气机压缩比已经是最差的了,更别说导风扇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ky12345在 2004/08/11 01:56pm 编辑]

我以前理解错了楼主,他的想法是可行的,俄罗斯早期的喷气试验机就是用这原理,他用一台内燃机带动机头的螺旋桨另一部分动力带动腹部一个两极的压气机,压气机后面装有燃料喷嘴燃料用于加热压气机进来的气体,经加热的气体在喷管膨胀产生推力,这装置一半动力由螺旋桨提供另一半动力由喷气产生。

网友:

如果楼主的说法可能实现的话。
那么大家做什么发动机都可实现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火焰在 2004/07/07 09:38pm 编辑]

可不可以不做涡轮,用一台大功率的内燃机放在前做压气机动力可不可以?最难的涡轮不是可以不用了吗?
其实广州有一个能对外加工涡轮的公司,就是不能喷涂陶瓷!

网友:

你指的是等离子喷镀?普拉特-惠特尼公司在六十年代未在JT3D就用这项技术了。Mo2Si在空气中可耐1700度,可用于喷镀燃烧室和涡轮叶片-对提高涡轮前温度有很大的好处。谁有等离子喷镀设备?

网友:

下面引用由djyuan20022004/07/07 10:27am 发表的内容:
一直在想,可不可以避开难做的部分来做一个喷气发动机.主要的想法是把导管风扇和涡喷两者和起来,用导管风扇来进气,后面是涡喷的燃烧室,有点象真飞机的加力燃烧部分,这样就避开了加工涡轮这部分了,不知可不可行
我道是想过能不能在喷气发动机前面加装一个涵道风扇 就当涡扇机用了

网友:

我支持你的想法,但这里边没有师傅,你的师傅就是实践!!!!!!!!!!!!

网友(2004-08-06):

这就不如做一个火jian发动机喽?
如果进气不加压,或者不冲压,那么发动机推力不是很理想……这个我具体算过的。

网友:

我权利支持!!我现在正在做这方面的努力!只是还要考研没那么多时间!!这是完全可能的!!前面的道气风扇或离心压缩机可用汽油机或电动机驱动!!高速气流进入燃烧室后减速动能转化为压力能喷入燃油混合点燃从尾喷管喷出!!省去了燃气轮机这样可以简化喷气发动机!唯一的缺点是效率不高!(再不高也比冲压式或脉冲式发动机效率高!!)但能获得很高的推力!!重量也会很轻!再说我们是搞着玩的!!对于热机的效率要求也不高!!无非是多花点油钱罢了!!

网友(2005-04-08):
一个好想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