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自己做一台不锈钢焊机???

楼主(2004-07-24):
大家好啊,我想问问大家啊,我想自己做一台微型不锈钢焊机啊,不知道买什么材料和怎样做,请大家教教我吧!!谢谢!!《如果要买变压器的话,要买多大,输出是几伏,和怎样连接》谢谢!!

网友:

我给xxxpo的“我有一台大约300W的摩托车充电器 ...”的答复就是。

网友:

下面引用由apple-cat2004/07/23 11:17pm 发表的内容:
大家好啊,我想问问大家啊,我想自己做一台微型不锈钢焊机啊,不知道买什么材料和怎样做,请大家教教我吧!!谢谢!!《如果要买变压器的话,要买多大,输出是几伏,和怎样连接》谢谢!!

到  广州喷气工作室   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