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各位 什么叫意表风扇呀??

楼主(2004-07-25):
请问 各位 什么叫意表风扇呀??在哪可以弄到 ?有没有相关图片阿?

网友A:
就是给一些仪器设备散热用的小风扇,类似于cpu的散热风扇。一般的工业商品店里都有的。

楼主:
好的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