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订了一架涵道红箭,向高手请教

楼主(2004-08-03):
哪位高手知道这架涵道红箭配多大发动机?用几公斤舵机?飞机尺寸多少?飞行感觉如何?
http://www.kanmaxmodel.com/product.asp?id=805

网友:

能否改装涡喷动力

楼主:

还没到手。估计可以

网友:

很漂亮的飞机~~~起落架 是气动的吗?

网友:

Red Arrow
Almost Ready To Fly (ARF) For Entry level to Ducted Fans
Specifications:
Lenght: 1,430mm (56.25" )
Wing Span: 1,360mm (53.5" )
Weight: 4.3 - 4.5kg ( 9.5 - 10 lb)
Fan unit: Turbax 48 (not included)
Radio: 7 Channel, 9 servos Aileron,Rudder,Elevator,Throttle,Flap,Retract
Engine: OS 46 VX-DF or K&B 48
Kit feature:
White & Red dual color gel-coated FRP fuselage.
Factory built inlet ducting.
Pre-built, pre-covered balsa wing.
Ready for air retract system
Size 1500.00X450.00X320.00 mm
Extremely stable flight performance

是不是AMD公司的?价格多少?空机大约1600元,涵道风扇400元(碳纤+尼龙),气动收轮装置300元,发动机不清楚价格。

楼主:

红箭到了。

网友:

用电的也可以,只是要用顶级的风扇加无刷电机才推得起来。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ky12345在 2004/08/20 01:25pm 编辑]

看图好象是全动式水平尾翼应该不会吧那舵机什样安装介绍一下吧

楼主(2004-09-06):

有专用连杆。还没有安装,安装时一定上传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