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管脉喷

楼主(2004-09-14):
各位好:调整脉喷发动机的点火频率能否控制脉喷的工作频率?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wxyyz在 2004/09/14 05:02pm 编辑]

不能。脉喷工作的基础是谐振,即相当于1/4波长谐振管。其工作频率完全由其长度与当地音速所决定。工作过程是不点火的,点火仅用于启动。

网友:

下面引用由清水2004/09/15 09:14am 发表的内容:
wxyyz 好:你是军人吗?回答的即果断又坚决。我想做一个尾管3米的脉喷肯定不行了?(口径25mm)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不知您想用于何处?3米太长,而直径25mm又太小。脉喷的推力和工作频率及燃烧室直径成比例,燃烧室容积相同时,粗短的比细长的推力大。建议看些有关资料。
我非军人,教书匠也。

网友:

恐怕实现不了。为何一定要这个尺寸?3米长的脉喷工作频率50Hz左右,直径又才25mm,散热面积那样大,燃气又这样少,温度将迅速降到连维持运转都很困难,能转化为推力的热能就更少。即使能工作,推力也不过几百克。

网友(2005-09-19):
回复 网友A:

3米长的尾管直径差不多要240毫米左右吧

网友:
耗油量每分钟差不多6公升

网友:
一个脉喷设计网站

网友(2006-01-27):
我需要脉喷尾管长3米尾管直径25毫米。有没有方法实现?

我需要脉喷尾管长3米尾管直径25毫米。有没有方法实现?以超出理论值,无法实现.

网友(2006-03-02):
楼主是个厉害的人呀,涡喷的燃烧室怎么设计,可以告诉小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