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这涡喷

楼主(2003-07-17):
谁见过这涡喷

网友A:
这是我最初的设计思路!轴距很短,可减小重量和震动;流进的空气可对外壳进行冷却。这思路是从一台直升机涡轴上得到的!

网友B(2003-08-18):
[这个贴子最后由spdf在 2003/08/17 07:26pm 编辑]
不懂

网友C(2003-09-26):
轴距短的后果是寿命短~因为轴的受力点少~单位受力就大~容易产生不稳定的俯仰震动

网友D(2003-11-14):
我从国外的一些网站上见过好象是一种成熟的技术

网友E:
我觉得不是很成熟,燃烧室和涡轮之间的那层温度会极高,无从散热。
而且这张图看上去好像没有导流片,轴短对振动也没多大的好处,,结构又比较复杂

网友E:
[这个贴子最后由雪上飞在 2003/11/22 00:16am 编辑]
那燃烧室如果在靠近涡轮的内层壁上钻孔,可能更合理,升压空气将掠过燃烧室外壁,再从尾部拐个弯进入内部燃烧,这样就可以给燃烧室和涡轮壁提供散热。压力可能会更高,而且散热的热量并没有失去,还有助于给升压空气升温!再进入燃烧室燃烧。请各位批判批判,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网友E:
[这个贴子最后由雪上飞在 2003/11/21 11:46pm 编辑]
而且尾部还可以做个加力燃烧室,这样结构就更完美紧凑了,,,,,嘿嘿技术可不简单哦,鸡鸡还得背不少的油,可以算得上是油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