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搞了好几天的数控床,看来制作喷气真的有困难

楼主(2003-09-10):
zzf给俺的很多图纸,花了很大力气作成了CAD,机床可以读出来,但是能读出来的机床都无法加工这么小的尺寸。最惨的是机器中毒,前两天CAD图纸全部丢失!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时材料。在市场上只能买到一般的45钢材,热性能根本不行。不知道各位能从什么渠道买到好的钢材?

网友:

资料丢失?惨。。。

网友:

建议:用柴油机的连杆材料~那个还凑合~不过加工性不太好就是了

网友(2003-10-12):

找个行家,应该可以救回来的, 你的资料!

楼主:

柴油机连杆?真的没有想到过,强度和韧性应该不错,不过不敢肯定他的高温性能,兄台是否了解?最好能把性能曲线贴上来

网友:

我没有那个表~不过我试过~用的是连杆部分

网友(2003-11-12):

至少也得用316不锈钢来做涡喷,大把用得卖,才20元一公斤。

网友:

其实很多可以做轴的,比如摩托车上的轴,柴油机,气车修理店的发动机轴,
我就不信这些发动机里的钢家伙不能做一根小涡喷的轴!
只是我想问一下,  jetfire兄弟说的316不锈钢做涡喷,那304的不锈钢能不能制造涡喷啊?各位高手有空的话也请指教,小弟先谢了

网友:

用柴油机的连杆材料我感觉不行因为它是铸刚的
摩托车上的轴,柴油机,气车修理店的发动机轴也是铸刚的
如果用发动机上的缸盖螺丝应该可以我有时就用大奔驰的缸盖螺丝或其他车的做一些轴
材料不是太大的问题关键是加工后的热处理才重要
要经过热处理才能耐用

网友:

可能铸钢的比较难加工吧,还是太硬翠啊?我觉得机器设备上的很多零件都可以做轴的,关键就是加工精度问题

网友:

如果只是做轴的话加工精度并不是问题关键还是加工后的表面热处理

网友:

下面引用由雪上飞2003/11/20 11:34pm 发表的内容:
其实很多可以做轴的,比如摩托车上的轴,柴油机,气车修理店的发动机轴,
我就不信这些发动机里的钢家伙不能做一根小涡喷的轴!
只是我想问一下,  jetfire兄弟说的316不锈钢做涡喷,那304的不锈钢能不能制造涡 ...
316不锈钢已 经是做涡喷材料的底线了,能买到的可能最常用的是304,304比316高温性能差一些,如果实在不找不到316,304也可以用,但是要注意发动机的工作温度。
涡喷的轴,可以用发动机上的轴来代替做,最好能找到40crmoni,超高强度调质合金钢,好难买买。

网友:

呵呵,我对冶金和机加工行业并不了解,我说错了,加工精度并不是很难,
可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热处理,说实话我连见都没见过怎么样热处理,毕竟我不是专业搞那行嘛! 还有感谢jetfire兄弟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