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请问大家:用普通的液化气当燃料,在涡喷上用是否可行?

楼主(2003-10-15):
用普通的液化气当燃料,在涡喷上用是否可行?如果不可以,我们可否按照他们的涡喷原理重新设计一种结构,用液化气来做燃料?欢迎大家探讨啊。

楼主:

请大家将好的方案说说啊!!

网友:

液化气......汗.......只能用电离方式才能用在发动机上

网友:

好象法国的一种蜗喷就是用厨房用的液化气做燃料。

楼主:

中国人能上天!我们为什么不行?//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啊//是不是用液化气燃烧的效能问题不好处理//我想机械结构应该和普通的涡喷是可以一样的//燃烧室可能要改进.......

楼主:

半导体火花塞:
半导体火花塞是在火花塞发火端部镶嵌或涂覆一种复合半导体材料制成的。由于复合半导体材料具有负的温度系数,随温度升高,材料的导电性急剧增大,以至形成“雪崩”状的导电,使电极间产生电离而形成强烈的电弧。具有最小放电电压低的特点,主要应用于航空、燃汽轮机和其它特殊用途发动机,也可用于锅炉点火、推土机引爆等。
我先介绍我在网上找的关于燃气发动机的“火花塞”

网友:

用液化气启车可能不错,我以前设想过用液化气高速流虹吸液体燃料产生的雾化燃料的效果更好。

网友:

Hi, Orientalwing, 有否日本的索非亚450和南非的资料和照片贴给大家看看?

网友:

用液化气应该可以但是我做的脉喷用液化气还没点火成功

网友:

可以的.至少有两个优点.1是燃烧速度快.2是容易跟空气混合.不需要雾化燃料.这就意味着可以作出更小的喷发.作咏喷可以把尾管做的更短.

网友:

可以,是最好的燃料,只是热值比较小一些,点火不成功可能是是因为,进气量太大。造成着火只是的尾吧外。可以慢慢关小阀,它会产烧进哩面去。然后会听到一声巨响。就是这个点。

网友(2005-04-16):
可以增大燃烧室并改变一下形状让煤气在里面产生湍流扩散得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