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珍珠港,,,改进!

楼主(2003-06-06):
经过昨天的试飞,发现了一些问题,并且已经想到了做法,看下面:
优点:动力不错,飞机轻巧,遥控器手感不错,有点飞小油动的感觉
主要问题是:
1、升降舵作用不明显短距离滑跑起飞飞机拉不起来
2、螺旋桨容易松脱
解决办法:增加升降舵面积及加大升降舵连杆行程
1、将舵机升降舵连杆移到最外面的一个孔
2、增加升降舵面积:升降舵原来的面积很小,把旁边一起都弄成升降舵,并和原来的连起来,这样升降就会比较明显
3、螺旋桨的问题可以在螺旋桨的孔内灌入少量AB胶,注意别太多,等其凝固后,就会比较牢靠了
原地实验:
左手拉住飞机上的天线,把飞机向上抬,使其尾轮略微离开地面(注意别太高,高了会使螺旋桨处地)右手大拇指将油门推到最大,食指把升降舵向下拉,明显感觉到飞机有抬头的动作,改装成功,等待下次试飞!
通过上诉改进,对下次试飞有了信心!(改装图片稍后传上)

网友:

了解了!我先看看!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06/06 10:59am 发表的内容:
经过昨天的试飞,发现了一些问题,并且已经想到了做法,看下面:
优点:动力不错,飞机轻巧,遥控器手感不错,有点飞小油动的感觉
主要问题是:
1、升降舵作用不明显短距离滑跑起飞飞机拉不起来
...

     成都小财神兄弟 你到底买的是空机还是全套?

楼主:

全套!

网友:

请教一下:珍珠港自带的充电器好不好用?

楼主:

我还没有用,因为我自己有个CH-110,所以就用那个了

网友:

除了是慢充没别的不好,好像我这架珍珠港比你们的好很多阿,撞来撞去就是不烂(真的,螺旋桨都没坏过),哈哈哈哈

网友: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3/06/06 09:05pm 发表的内容:
除了是慢充没别的不好,好像我这架珍珠港比你们的好很多阿,撞来撞去就是不烂(真的,螺旋桨都没坏过),哈哈哈哈
老是不坏 你还想玩其它的吗?

网友:

玩阿,我什么飞机都有兴趣!!

楼主:

图片来了:

网友:

可以吊机吗?

楼主:

还没试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