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火器电源

楼主(2003-01-14):
[这个贴子最后由曹参谋在 2003/01/15 00:16am 编辑]

网友:
我就是正在找这个东西呢!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曹参谋在 2003/01/15 00:16am 编辑]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曹参谋在 2003/01/15 00:18am 编辑]
如果看不清楚我在扫描一遍

楼主:
本帖来源于《航空模型》1997.2黄勇的文章,感谢该作者!

网友:
是啊,我听说好多人都在用这个,效果不错,就是大电压的时候要装散热器!

楼主:
是有这个问题。我可用的是5厘米方形专用散热片啊!

网友A:
这个咋样.cup散热片带风扇...干活的时候还转..特牛

楼主:
是够牛!

网友B:
我做过,的确需要很大的散热片,如果3AD30热过头,电流也过大了。我因为这个烧了一个火头。
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三极管的代用品,这种三极管很难焊接,安装不方便。

楼主:
我的几个件都是焊在这个管子上的

网友C:
可以改成NPN管,比他好多了,起码发热小些啦!!我以前的10W业余电台都是搞成这种形式供电!!
建议把317换掉,并且加滤波电容!!1

网友A:
顺便说一下.我做的那个用的是LM338K..电流直接就是5A..省去了那个可恶的三极管..图纸照旧..只是把317换成338而已..是铁壳的..加散热片.手头只有一个CPU的.安上挺好的..用到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建议人手一个..去外场飞带上块12V电瓶就行了.

网友:
晕,今天去买了两个317,结果忘了买那三极管,晕啊!

网友:
我看还是采用钓鱼狼的建议用LM338换吧,可以省个零件!

网友D:
哈哈/谁帮我做一个啊?搞个酷点的 ‘’‘’‘’‘’‘’‘’‘’‘’‘’‘’

网友:
我昨天测了下火头的工作电流,有1.7A左右,我算了下,如果用1300MAH的5号NIMH电池8节并联的话应该可以支持一天的飞行了,所以我的建议是,带八节电池出去做备用。不过今天还是准备去买个LM338装上试试。

网友E(2003-02-15):
hao

网友:
呵呵,和我一样,我买了个可以装8节5号电池的电池夹,实在点火电没电了,就装5号电池进去带用!

网友F:
此电源功效太低.发热量太大.把电源中的大部分能量转为热.应改为开关电源.效率可达90%.

网友:

楼上的,懂不懂电路?开关电源,光开关变压器就很难作了

网友(2003-03-20):

我用一节1号镍镉电池,是拆机的,也很好用。

网友:

我使用的是自制的开关电源,直接从12v取电,成本小于10元。

网友:

下面引用由qifeng2003/04/11 08:39pm 发表的内容:
我使用的是自制的开关电源,直接从12v取电,成本小于10元。
那发张电路图上来看看,或者制作过程说一下,也便于模友们自制:)

网友(2003-04-21):

QIFENG 把你的电路图贴上来看看 我正想研究12直接转换成点火点的事情呢 谢谢

网友:

请狼兄帮我看一下,这副图行吗(去掉R3,并改变输入电压)?

网友:

看上去好象可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