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10中文说明书

楼主(2003-02-26):
[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小财神在 2003/04/29 01:45pm 编辑]

JR X-3810

中文使用说明书

JR X-3810分为两种版本,机械式微调(3810)与数字式微调(3810ADT)。

───────────────────────────────────────

    X-3810的程序设定分为两大部分:系统设定模式(System Set-up Mode)及功能模式(Functing Mode),必须先进入设定模式,选择一个模型号码来设定各项基本参数后,才可进入功能模式作细致设定。

          面板开关说明图

X-3810面板上有8个按键,详细功能如下:
    ·UP:先上键,选择功能项目。同时按下UP及DN可进入或退出功能模式。
    ·DN:向下键,选择功能项目。同时按下UP及SEL可进入系统或功能模式。
    ·SEL:选择键,换页或指示。
·←CH:向左键,移动游标指示箭头。

    ·CH→:向右键,移动游标指示箭头。

    ·+:增加键,增加设定值。

    ·-:减少键,减少设定值。

    ·CLR:清除键,说有参数复位。

背板说明图

舵机接线图

X-38108个通道英文及中文名称如下:

    ⒈THRO:Throttle,油门。

    ⒉AILE:Aileron,副翼。

    ⒊ELEV:Elevator,升降舵。

    ⒋RUDD:Rudder,方向舵。

    ⒌GEAR:Gear,收轮脚。

    ⒍AUX1:Pitch/Auxl,螺距/辅助频道1。

    ⒎AUX2:辅助频道2。

    ⒏AUX3:辅助频道3。

系统设定模式(System Set-up Mode)

同时按压UP及DN键不放,再打开遥控器电源,即可进入系统设定模式

[Model SEL]
选择模型

[MDL Name]
模型名称

[Type SEL]
模型类型

[MDL Reset]
资料重置

[MODULAT.]
电波调换方式

[STICK MOD]
摇杆模式

[TRANSFER]
资料传输

IINPUT SEL]
输入选择

[SWASH TYP]
十字盘类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选择模型[Model SEL]

    x-3810可记忆10架模型的资料,为避免混淆,建议您为每一架模型取一个名称。

拷贝功能[Copy]

    可以拷贝某一模型的资料到另一架模型设定资料内,方便把同一架模型设定成许多组的资料。下图表示把模型1的资料拷贝到模型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模型名称[MDL Name]

    可为模型取名称,模型的名称将会自动显示在屏幕上。为避免混淆,建议您为每一架模型取一个名称。模型的名称最多可以输入8个字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选择模型类别[Type SEL]

    X-3810可以操控直升机(HELI)、飞机(ACRO)及滑翔机(GLID)。请注意,当您选择了新的模型类别后,不能直接关闭电源,必须按压UP或DN进入别的项目,或者同时按压UP及DN退出,或DN及SEL进入列表模式后,才能关闭电源,不然您选择的新类别将不会被储存。

───────────────────────────────────────
资料重置[MDL Reset]

    资料重置可以把目前模型的各项设定值设为出厂欲设值,如果您已经输入模型名称,资料重置的功能并不会改变模型名称,只会改变设定的资料。按压CLR便可将模型资料设为出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调变方式[MODULAT.]

    X-3810发射电波的调变方式可以选择S-PCM或PPM(Pulse Positon Modulation-FM)模式,请依照您使用的接收机类型来选择合适的调变方式,正常时使用S-PCM模式。请注意,当您选择了新的模型类别后,不能直接关闭电源,必须按压UP或DN进入别的项目,或则同时按压UP及DN退出,或DN及SEL进入列表模式后,才能关闭电源,不然您选择的新类别将不会被储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摇杆模式[STICK MOD]

    有四种摇杆模式可供您选择。欧美系统与日本系统的遥控器,左右摇杆所控制的动作是不同的。

      欧美系统:左侧摇杆的上下方向控制油门,左右方向控制尾舵。右侧摇杆的上下方向控制升降舵,左右方向控制副翼。

      日本系统:左侧摇杆的上下方向控制升降舵,左右方向控制尾舵。右侧摇杆的上下方向控制油门,左右方向控制副翼。

    台湾地区的遥控器都是属于日本系统,所以您不需要变更摇杆模式,以免与别人不同。若您真的有需要变更摇杆模式,可能需要打开遥控器背盖来调整弹簧的位置。

───────────────────────────────────────
资料传输[TRANSFER]

    您可以传输所有已储存在遥控器内的资料,从一台X-3810遥控器传输到另外一台X-3810遥控器。使用+及-来选择要传输资料的模型名称,然后按压CLR开始传输。为了避免遗失重要的资料,请再一次确认要传输资料的模型名称是否正确。

    若您没插入教练线或没有关闭遥控器电源,则荧幕会如下图所示:

插入教练线及关闭遥控器电源后,则荧幕会如下图所示:

资料传输程序:

    1.请由“选择模型”[MODEL SEL]的功能选项内挑选出一架模型。

    2.将二台遥控器的电源关闭,同时按压UP及DN不放,再分别插入教练线到二台遥控器的DSC插座。

    3.按压UP或DN选择“资料传输”[TRANSFER]的功能选项,再同时按压UP及DN键进入。

    4.按压接收端遥控器的SEL键,直到荧幕显示“RECEIVE”(接收)的字样,再按压+或-来选择模型号码,最后按压CLR进入预备接收(Stand-by)模式。

    5.按压传送端遥控器的CLR键开始传输资料,此时计数器会从0%开始计数,当传输完毕后,两台遥控器的屏幕都会显示“END OK!”(传输成功)的字样。

准备接收资料的屏幕画面:

如果资料传输失败,计数器将会停止计数,此时您可以按压CLR终止传输。若传输过程发生任何错误,屏幕回显示“ERROR Tx mismatch”。

    当接收端的计数器已经停止或者看到“ERROR”的字样时,请检查教练线及DSC插座是否确实插入。接受端遥控器必须先进入预备接受(Stand-by)模式,然后才可以按压传输端遥控器的CLR开始传输资料。资料传输成功后,请检查接受端遥控器的资料是否正确。

    注意:当电池电量不足时,资料传输的功能将无法运行。

──────────────────────────────────────────────

输入选择[INPUT SEL]

    第二辅助频道(AUX 2 Channel)的输入选择功能,使您可以选择由某一个开关、螺距微调旋钮或是油门锁定开关来控制Aux 2。如果您要使用Aux 2来控制陀螺仪的感度或是JR TEC-1000化油器,那么请保持本选项在禁止(INH)位置。

    当您使用Aux 2来控制陀螺仪的感度时,也可以同时切换尾舵的大小动作比例。若您选择由油门锁定(Throttle Hold)开关控制,那么只有在启动油门锁定时,才可以切换陀螺仪的感度

十字盘类别[SWASH TYP]

     有四种模式可以选择,分别是1.servo (NORM)、2.servo (180°)、3.servo (120°)、4.servo (90°)。
       1.servo便是一般模式(非CCPM),也就是只用一台舵机来控制陀螺。3.servo就是CCPM模式, 利用三颗伺服机来控制十字盘,以混控的方式达成控制副翼、升降舵及螺距的功能。CCPM因为传动机构最简单、确实,而且使用三颗伺服机同时控制十字盘,能减轻伺服机的负载,是目前最流行的控制方式。至于2 servos及 4servos,因目前未有此种类型的十字盘控制方式,在此不予介绍。

如果选择了1SERVO (NORM),那么在功能模式就不会出现十字盘混控[Swash Mix]的设定项目.

───────────────────────────────────────
   功能模式 (Function  Model)

先打开遥控器电源,再同时按压UP及DN,即可进入功能模式.

[D/R & EXP]
大小动作比例及指数功能

[REV.SW]
伺服机正逆转

[Sub Trim]
辅助微调

[TRVL ADJ.]
伺服机行程量

[swash Mix]
十字盘混控

[STNT Trim]
特技微调(3810 ADT无此功能)

[THRO Hold]
熄火降落

[THRO CURV]
油门曲线

[PIT.CURV]
螺距曲线

[Inverted]
倒飞曲线

[ATS. Mix]
上下跟轴/加速度混控

[GYRO SENS]
陀螺仪感度

[PROG. Mix1]
程序混控1

[PROG. Mix2]
程序混控2

[PROG. Mix3]
程序混控3

[Fail Safe]
失控保护

[Trainer]
教练功能

[TIMER]
计时器

[SERVO]
舵机出力显示器

────────────────────────────────────────
  大小动作比例及指数功能[D/R & EXP]
     直升机的副翼、升降舵及尾舵都能使用大小动作比例的功能,可调整范围为0-125%.无论开关在0或1的位置,出厂设定值或预设置皆为100%。您可以自由选择开关在0或1位置为大动作比例或小动作比例,只要将开关切到您要的位置,再调整对应的设定值即可。X-3810也提供副翼、升降舵及尾舵的自动大小动作比例设定的功能,由飞行模式开关来切换。

     指数功能(EXP)可调整范围为0%(LIN,线性)到100%,以1%的比例增加。指数功能只会影响摇杆中立点附近的灵敏度,并不会改变行程两的大小。若设为正值,可使摇杆在中立点变得娇柔和。

     大小动作比例可以被定义为,由一个开关来改变伺服机的行程量或转动速率。由不同比例的行程量,您将会发现摇杆控制的灵敏度会相对地增加或减少。设定为大动作比例时灵敏度会增加。大小动作比例若结合指数功能,可以使您更精确地调整摇杆的动作比例。

自动大小动作比例及指数功能

     若有设定自动大小动作比例的功能,当您切换飞行模式开关为Stunt-1或Stunt-2,或是把熄火降落开关切到ON时,副翼、升降舵及尾舵的大小动作比例,都会被切换到#1的位置。若自动大小动作比例的功能,有被设定到某一飞行模式,当您切换该飞行模式时,在D/R功能荧幕会出现AUTO的字样.一旦自动大小动作比例的功能被启动(ACT),在DR/EXP功能荧幕会出现AUTO的字样.

尾舵自动大小动作比例设定

     典型的大小动作比例设定如下:

     大小动作比例开关位置

         位置0(减少伺服机行程量,悬停用)

         位置1(最大伺服机行程量,特技飞行用)

     例如:位置0的比例值设为80%,位置1的比例值设为100%.

伺服机正逆转[REV.SW]

     正逆转开关是以电子式的方法来逆转舵机的摆动方向,全部8个通道都是具备逆转的功能,使您能更方便地安装舵机。

────────────────────────────────────────
  辅助微调[Sub Trim]

     辅助微调使您能以数位化的方式,微调舵机的中立点。全部8个通道都能独立地调整,可调整范围为舵机的摇臂有一字、十字及米字型,建议您尽可能以调整摇臂角度的方式来设定中立点。

注意:请勿过度地使用辅助微调,可能会超出伺服机的最大行程量。
───────────────────────────────────────
  舵机行程量[TRVL ADJ.]

     调整行程量的目的,是为了能精确地控制舵机转动的最大角度。可调整范围为0-150%(0°-60°),左右或上下方向可独立调整。出厂预设值皆为100%。行程量的设定共有两页,按压SEL来切换页次。调整行程量的设定值时,须配合移动摇杆来改变箭头位置。

欲调整AUX2的行程量时,须先将[INPUT SEL]之AUX2 ch  Input设为HOLD SW,[GYRO SENS]设为INH。然后才可以使用油门锁定开关(HOLD SW)来切换指示箭头在+或-的位置。

───────────────────────────────────────
   十字盘混控[Swash  Mix]
       这个功能选项唯有先在系统设定模式的十字盘类型[Swash Type]选项内,选择2-4颗舵机时才会出现。

CCPM是一种螺距混的类型,多颗舵机接连接至十字盘,并且共同推动螺距。X-3810提供四种十字盘类型的选择。

       1.一颗舵机(1 servo NORMAL):这是最普通的十字盘类型,使用一颗伺服机来推动螺距。如果在系统设定模式内选择了1servo (NORMAL),那就不会出现[swash Mix]的选项了.

       2.二颗舵机(2 servos 180 degrees):使用二颗舵机推动了十字盘来改变螺距,相隔180度。

       3.三颗舵机(3 servos 120 degrees):使用三颗舵机推动了十字盘来改变螺距,相隔120度。

       4.四颗舵机(4 servos 90 degrees):使用四颗舵机推动十字盘来改变螺距,相隔90度。

───────────────────────────────────────
   特技微调[STNT Trim](3810 ADT无此功能)

     特技微调是在上空特技飞行时,用来微调副翼、升降舵及尾舵。本功能只有在飞行模式为Stunt-1及Stunt-2时才有作用。

启动特技微调时,遥控器面板上的微调滑动开关将失去作用。最大调整范围大约30度左右。调整特技微调的方法,是使用飞行模式1或2,将直升机作全速直线飞行,把升降舵摇杆置于中立点,观察本机体的飞行状态,若有抬头的现象,将直升机降落增加降舵的微调,反覆地测试直到直升机能保持等高度地前进。接下来是检查尾舵。调整特技微调使尾舵不会偏移。最后是调整副翼的特技微调,直到没有侧滚的现象。全部调整好以后,您的直升机就能笔直的全速飞行,完全不需要再做任何修正了。

     3810 ADT为数字式微调,故遥控器会记忆每一架模型的每一种飞行模式的微调设定值,因此无STNT Trim的选项。
   ──────────────────────────────────────

油门锁定[THRO Hold]

     执行"油门锁定"的目的是为了做"熄火降落"(Autorotation Landing)的动作。油门锁定开关往前拨是"ON",往后拨是"OFF",出厂欲设值是禁止(INH),您可按压+或-设为启用(ACT)。一旦设为启动后,屏幕上会出现HOLD Pos.(锁定位置)的字样,也就是要将油门锁定在哪个位置,可调整范围为-20%~+50%,一般都是设为引擎在怠速空转的状态。

调整步骤为:

       1.发动引擎,将直升机置于地上不要起飞,确定油门摇杆在最低点的位置,此时引擎在怠速空转的状态,主旋翼不会转动。

       2.将熄火降落开关切到"ON",若引擎会熄火,则将HOLD Pos.的数值 加大,重覆步骤1。

       3.若引擎转速过快,则将HOLD Pos.的数值减少。

       4.调整到引擎不会熄火且主旋翼不会转动,即完成。

       5.正式比赛场合时,引擎要完全熄火,否则不计分。

     要取消油门锁定的功能,请按压CLR键,此时ACT会变为INH 。

油门曲线[THRO CURV]

     X-3810提供三种飞行模式:分别是N(Normal,适合停悬及静态飞行)、ST-1及ST-2(Stunt-1、Stunt-2,适合上空飞行及3D花式特技)。每一种飞行模式都有独六的油门曲线,各具备五个控制点:L(LOW,油门摇杆在最低点)、1(油门摇杆在?处)、2(油门摇杆在?处)、3(油门摇杆在?处)及H(High,油门摇杆在最高点)。使用或来移动控制点,按压←CH或→CH来改变设定值,可调整范围为0-100%。

油门微调设定[Throttle Trim Setting]

     油门微调的功能是调整引擎在怠速时,能达到稳定的运转。调整时将油门摇杆拨到最低点,然后调整微调使引擎达到稳定的怠速运转。油门微调只在飞行模式为Normal时才有作用,当您把飞行模式切换到Stunt-1或Stunt-2或油门锁定时,油门微调将无任何作用。

     使用油门微调来调整引擎的怠速并不是一个好方法,因为X-3810的油门微调并不是数位式的,没有记忆的功能。最佳的方式是保持油门微调在中立点的位置,然后调整油门的ATV值,使引擎能达到稳定的怠速运转。

悬停油门旋钮设定[Hovering Throttle Knob Setting]

     油门旋钮只能改变油门曲线的1、2、3三个设定点的曲线往上或往下偏移,对于L及H点则无作用。油门旋钮只在飞行模式 为Normal时才有作用,当您把飞行模式切换到Stunt-1或 Stunt-2或油门锁定时,油门旋纽将无任何作用。下图红色虚线为"悬停油门旋纽"所影响的范围,绿色虚线为"油门微调"所影响的范围。

指数型的油门曲线功能[Exponential   Throttle  Curve Function]

     油门曲线可设定成直线型(线型,linear)或曲线型(指数,exponential)。设定成曲线型的优点是可以使舵机的移动较为滑顺。

────────────────────────────────────────

螺距曲线[PIT.CURV]

     设定螺距曲线的方法与油曲线非常类似,有四种飞行模式:分别是N(Normal)、ST-1(Stunt-1)、ST-2(Stunt-2)及THRO Holed (油门锁定)。每一种飞行模式都有独立的螺距曲线,各具备五个控制点:L(Low,油门摇杆在最低点)、1.(油门摇杆在?处)2.(油门摇杆在?处)3.(油门摇杆在?处)及H(High,油门摇杆在最高点)。使用←CH或→CH来移动设定点,按压+或-来改变设定值,可调范围0~100%。注意,要设定油门锁定的螺距曲线时,请先确认油门锁定功能设为启动(ACT),若设为禁止(INH)时,将不会出现“油门锁定”螺距曲线的画面。

悬停螺距旋钮[Hovering Pitch Knob]

     螺距旋钮只能改变螺距曲线的1、2、3三个设定点的曲线往上或往下偏移,对于L及H点则无作用。螺距旋钮只在飞行模式为Nomal时才有作用,当您把飞行模式切换到ST-1或ST-2或油门锁定时,螺距旋钮将无任何作用。

螺距微调旋钮[Pitch Trim Knob]

     螺距旋钮正常应设在O(中立点)的位置。将旋钮向右转将使整条螺距曲线往上移动(加大螺距),旋钮向左转将使整条螺距曲线往下移动(减少螺距),目的是调整主旋翼的转速。若螺距曲线设定得当,根本不需要调整此按钮。

油门曲线及螺距曲线的基本范例

     基本范例只是参考用,必须依据实际的飞行状况作调整。

飞行模式Normal

飞行模式1

飞行模式2

熄火降落

倒飞开关[Inverted]

     直升机倒飞时升降舵、方向舵及螺距的控制方向恰好与正飞相反,当您使用倒飞开关时,遥控器会自动逆转升降舵、方向舵及螺距的控制方向,使您操纵时方向感觉与正飞完全一样。倒飞开关的出厂欲设值是禁止(INH),您可按压+或-设为启动(ACT)。

倒飞偏移值[Inverted Flight Offsrt Value]

     倒飞时的主旋翼螺距与正飞的主旋翼曲线颠倒。例如正飞悬停的主旋翼螺距是6°,倒飞悬停的主旋翼螺距必须是-6°。倒飞偏移值是用来调整螺距曲线上下镜射的反射点位置,出厂欲设值是50%。

切换倒飞开关时,飞行模式开关必须在normal的位置,如果您想作倒飞特技,建议您使用飞行模式2来设定专用的倒飞螺距曲线。切换倒飞开关并不影响油门曲线。
       注意:油门锁定开关的优先权大于倒飞开关及飞行模式开关。
──────────────────────────────────────
上下跟轴及加速度混控[ATS.Mix]
       上下跟轴的功能是为了使尾舵与油门/螺距作混控,来抵消主旋翼所产生的扭力。若设定得当,则直升机在爬升下降的过程,尾舵既不会偏左也不会偏右。因为主旋转速及螺距改变时,所产生的扭力也会跟着不同,所以必须同时改变尾旋翼的螺距,才能抵消扭力。X-3810有二种上下跟轴混控的程式--NORM及STNT,NORM对应飞行模式Normal,STNT对应飞行模式1及2。每一种都有独立的上(Up)下(Dn)二个调整点,Up用来调整油门摇杆从中立点到最高点的尾舵补偿值, Dn用来调整油门摇杆从中立点到最低点的尾舵补偿值。
   设定上下跟轴
       以下的设定方法是以主旋翼为右旋(顺时针)的直升机为对象。首先把尾舵微调及上下跟轴归零,调整油门及螺距曲线,使直升机在停悬时油门摇杆刚好在中立点的位置,若此时尾舵会偏移则调整尾舵连杆的长度,使尾舵保持固定不会偏移。能稳定的停悬以后,逐渐地增加油门使直升机往上垂直爬升,此时机头若偏向左侧,则增加Up的数值,若偏向右侧,则减少Up的数值,反覆地调整,直到爬升的过程中机头不会偏向任何一侧。接下来把直升机停悬在安全的高度,把油门移到紧低点使直升机往下降,此时机头若偏向右侧,则增加 Dn的数值,若偏向左侧,则减少 Dn数值,反覆地调整,直到下降的过程中机头不会偏向任何一侧。

加速度混控
       加速度混控的功能是用来补偿主旋翼在加速及减速的过程中产生的扭力变化,也就是说快速或缓慢的加减油门,主旋翼所产生的扭力是不一样的。必须先设好上下跟轴才能设定加速混控,不过现今有陀螺仪的辅助,所以已经不需要设定加速度混控了,把数值设为0即可。

油门锁定尾舵偏移设定
      油门锁定开关在"ON"的位置时,上下跟轴及加速度混控的功能是没有作用的。在熄火降落的过程中,因为没有动力传输到主旋翼,所以也没有扭力的问题,因吃尾旋翼的螺距必须设为0°才可保持尾舵不会偏移。按压+或-来改变 设定值,可调整范围为+125.
  ───────────────────────────────────────
   陀螺仪感度调整[GYRO SENS]
       X-3810提供了二种不同型态的陀螺仪感度切换方式--手动或自动,站使用能选择经由手动切换尾舵的大小动作比例开关来控制陀螺仪感度,或是由飞行模式开关自动地切换陀螺仪的感度.在不会产生追踪现象的前提下,感度是愈大愈好.

手动方式
       经由尾舵的大小动作比例开关,可以选择二种不同的陀螺仪感度。位置0适合静态飞行,感度约为70%,位置1适合上空飞行,感度约为40%。

自动方式
       使用飞行模式开关。当切换不同飞行模式时(Normal ST-1、ST-2、HOLD),可一自动地变更两种预设的陀螺仪感度来配合您所使用的飞行模式。

程式混控1-3[PROG.Mix1-3]

X-3810提供了三组混控的功能,混控#1及混控#2具备了图形介面的5个控制点,混控则有个控制点,可以设定任一通道(Channel)与其他通道(Channel)作混控。混控的功能可以设定为全时使用,或是经由某一个开关来切换ON或OFF。第一个通道称为"主控通道"(Master Channel),第二个通道称为"被控通道"(Slave Channel),被控通道将配合主控通道来作混控。

例如副翼对尾舵作混控得意思是,副翼是主控通道,尾舵是被控通道,所以拨动副翼摇杆时不仅副翼有动作,尾舵也会跟着有动作。主控通道与被控通道的动作是成正比的,所以主控通道的动作量越大,被控通道的动作量也会跟着变大。每一组程式混控都具备"混控偏移"(Mixing offset)功能,目的是重新设定被控通道的中立点位置。

程式混控#1及混控#2

     程式混控#1及混控#2可让使用者自由设定5个控制点,出厂预设值是禁止(INH),可以压+或-改变为启动。启动混控功能后,按压+或-来选择主控通道在按压CH→将游标移到右边,按压+或-来选择被控通道。
       可以设定不同的切换开关来开启或关闭程式混控的功能,可使用的开关如下表所示:
程式混控#1的开关设定

ON
全时模式

F-NR
飞行模式为Normal

F-S12
飞行模式为Stunt-1及Stunt-2

F-S2
飞行模式为Stunt-2

程式混控#2的开关设定

ON
全时模式

Hold
油门锁定开关在ON的位置

F-S12
飞行模式为Stunt-1及Stunt-2

Gear
收轮/倒飞开关在ON的位置
要设定切换开关,请按压SEL两次,把游标移到SW的位置,然后按压+或-来选择要使用的开关。

调整控制点

     程式混控#1及混控#2,可以手动调整1-5个控制点 (L、1、2、3、H)的设定值,形成一条非线性曲线。调整这条曲线,只会改变被控通道的输出量,并不影响主控通道。第1点及第3点的预设置是禁止(INH),要调整控制点的设定值请按压SEL将游标移到"L"的位置使用←CH或→CH来移动控制点按压+或-来改变设定值可调整范围为+100%。

注意:除非将开关切换到设定的位置上,启动混控的功能,否则荧幕上并不会显示舵机的输出值。

程式混控#3

  程式混控#3与混控#1及#2非常类似,差别在于它只有3个控制点可以调整,程式混控#3使用高、低混空调整,再加上混控偏移的功能,重新设定被控制通道的中立点位置。

选择主控及被控通道

     选择主控及被控通道之前,您必须按压+或-来启动程式混控#3的功能。按压+或-来选择主控通道,在按压CH→将游标移到右边,按压+或-来选择被控通道。

设定切换开关

     可以设定不同的切换开关来开启或关闭程式混控的功能,可使用的开关如下表所示。要设定切换开关,请按压SEL两次,把游标移到SW的位置,然后按压或来选择要使用的开关。
程式混控#3的开关设定

ON
全时模式

Hold
飞行模式为Normal

F-S12
飞行模式为Stunt-1及Stunt-2

Gear
飞行模式为Stunt-2

调整混控比例

     可以增加或减少被控通道舵机的混控行程量,调整设定值只会影响被控通道的混控值,并不会影响主控通道的舵机输出值。要调整混控比例,请按SEL移动游标到"Rate",拨动主控通道的摇杆将游标移到要调整的设定值旁,按压+或-调整设定值。

     注意:除非将开关切换到设定的位置上,启动混控的功能,否则屏幕上不会显示游标。

程式混控偏移

无论主控摇杆在任何位置,都可设为混控的基本点(中心点)。按压SEL移动游标到"Offset",移动主控通道的摇杆到您想要得位置上,按压储存偏移值,屏幕下方会显示储存的偏移值(表示中立点的偏移量,当摇杆在基本点上时,混控制为0)。
  ───────────────────────────────────────

失控保护[Fail Safe]

     X-3810的发射方式必须设为S-PCM才具有失控保护或锁定的功能。当电波消失或被干扰时,失控保护可以使机体的伤害减到最低,舵机会回到预设位置或锁定在失控前的最后位置。

锁定[HOLD]

     当遥控器设为S-PCM时,只要打开遥控器电源,就会自动启动锁定的功能。当电波消失或被干扰时,伺服机会锁定在失控前的最后位置,所以机体会保持在失控前的最后姿势。只要电波恢复或干扰消失后,就会自动解除锁定。

失控保护与锁定混合使用

     X-3810可同时使用失控保护与锁定的功能,您可以个别选择某一个频道要使用失控保护或锁定,若使用失控保护,则电波消失或被干扰时,伺服机会回到您事先设定的预设位置。失控保护的延护时间(Time delay)为0.25秒。只要电波恢复或干扰消失后,就可立即恢复控制。

设定失控保护与锁定

  使用←CH或CH→来移动游标,选择您要的频道号码,按压+或-来改变设定值,您可选择“HOLD”(锁定)或“F.S.”(失控保护),然后把摇杆及切换开关移到您想预设的位置,最后按压CLR储存设定的资料。遥控器会记忆失控保护的位置,并且自动将设定资料传至接收机。

为了确认失控保护的功能可否正常运作,您可将遥控器电源关闭(接收机电源不可关闭),然后观察舵机是否回到预设的位置。

     建议您最好使用失控保护模式,将油门设在怠速的位置,而不要使用锁定的方式。避免当干扰产生时,油门在高速位置被锁定,那直升机可能回飞出您的视野或者摔机时会造成机体更严重的伤害。

教练功能[Trainer]

     X-3810采用二种独立的教练系统,教练操作主控遥控器(master)。学员打操作被控遥控器(slave)。

  ·一般教练系统:所有的频道皆可由主控遥控器或被控遥控器操作。

  ·可程式化的教练功能:可以指定某一频道由被控遥控器操作,使学员一次只操作一种频道,直到熟悉飞行的各种动作。例如可指定油门学员操作,其余的频道皆由教练操作。

基本的连线及限制

     1.主控遥控器可设定为S-PCM或PPM模式(依接收机的类型而定),被控遥控器必须设定为PPM模式。

     2.将教练线插入主控及被控遥控器的DSC(Direct  Servo Control)插座,这时遥控器的电源会自动开启,但实际上并无发射出电波。

     3.打开主控遥控器的电源开关(ON),但是被控遥控器的电源开关必须在“OFF”的位置,只由主控遥控器发射出电波。

     4.主控遥控的教练开关往前扳,是将控制权交给被控遥控器,放开教练开关则控制开关则控制权将回到主控遥控器。

     5.请确定被控遥控器的各项设定资料(伺服机正逆转、大小动作比例、控制点及微调),必须与主控遥控器完全相同。您可使用“资料传输”的功能,将主控遥控器的设定资料传给被控遥控器。

一般教练系统

     所有的频道皆可由被控遥控器操作,此时油门、副翼、升降舵及方向舵及方向舵皆在“MAST”的位置。

可程式化教练功能

     可以个别指定某些频道由被控遥控器操作。使用←CH或CH→来移动游标,选择您要的频道,按压+或-来改变设定值为“MAST”或“SLAV”。例如可以指定方向舵及升降舵由被控遥控器操作,当启动教练开关时,被控遥控器只能控制方向舵及升降舵,汕门及副翼依然由主控遥控操作。

────────────────────────────────────────
   计时器[TIMER]

     按压SEL移动游标选择“TIMER”或“INTEG-T”

     TIMER:按压+或-可选择“INH”(禁止)、“DOWN TM”(倒数计时)及“STOP WT”(由零计时)三种计时方式。当您选择倒数计时,可按压←CH或CH→将游标移到设定时间的项目,然后按压=或-改变时间的设定值。同时按压UP及DN回到主画面后,可由教练开关来启动或停止计时,按压CLR可将计时器设回到倒数计时被始值或归零。

     INTEG-T:本架模型的使用总时数,按压CLR可将计时器归零。

舵机出力显示器[SERVO]
       可显示每一颗舵机的输出值,横条图形的中间代表中立点,左右方向每一点代表50%、100%及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