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图]龙眼的最后归宿

楼主(2004-04-16):
工作期间的龙眼

还算漂亮吧

高昂的机头藐视一切

摔了,铁匠一脸的无奈```````````````

网友:

是你自己做的吗?有图纸吗?是不是混控?发动机是多大级别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赵英武2004/04/16 08:49am 发表的内容:
是你自己做的吗?有图纸吗?是不是混控?发动机是多大级别的?
这是我们学校航模协会的铁匠做的,仿美军龙眼无人机,混控是肯定的了,发动机是15级的ASP(三叶公司的产品),图纸在不久的将来应该在杂志上能看到,他已经投稿了。

网友:

什么杂志?

网友(2004-06-24):

让我猜猜控制原理.是不是只需控制油门和副翼.两侧副翼向一个方向偏转就实现爬高或降低;若两侧副翼是反向运动就实现滚转.可是方向呢?看图上好像垂尾不会动啊.

网友:

还算好,有张纪念照片

网友:

请楼主谈谈飞行感受吧;介绍一下控制原理吧.

网友:

控制原理应该跟那个XST-11差不多吧?

网友:

对,应该是与三角翼的遥控方式一样。采用混控

网友:

这种飞机的重心是非常精确和重要的,估计就是重心不对摔的吧。

网友:

强烈请求楼主解密控制原理和重心位置.谢谢

楼主:

好久没有上线了,非常感谢关心龙眼的朋友。
这飞机没有方向舵,只有升降副翼,左右各由一个舵机控制,控制原理同无尾三角翼飞机,副翼同时上偏就是抬头,同时下偏就是低头,差动就是滚转。至于重心位置,铁匠的数据还没有给我,可以用一根木棍代替机身,然后配重找出重心在机翼上的位置,之后把机翼装在机身上,调整重心到那个位置就好了。
机翼用的是S翼型。

网友:

佩服!

网友:

厉害!谢谢.

网友(2004-07-29):

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