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TWTOC何總幹事的"遙控"動力飛行傘

楼主(2003-05-30):
[这个贴子最后由rm696在 2003/05/30 01:52pm 编辑]

何總幹事的"遙控"動力飛行傘,好搞笑!又好玩!
風力有些不足,起飛三次才成功~~~

我

网友:
[转贴]台湾TOC何總幹事的"遙控"動力飛行傘

还飞上去了?我以为飞不上去呢?

网友:
[转贴]台湾TOC何總幹事的"遙控"動力飛行傘

我做在上边可以吗?  呵呵。 。。。。

楼主:
[转贴]台湾TOC何總幹事的"遙控"動力飛行傘

下面引用由smalltiger2003/05/31 10:50am 发表的内容:
我做在上边可以吗?  呵呵。 。。。。

smalltiger兄弟 把你自己弄一个模型人,不就可以了嘛。

网友:
[转贴]台湾TOC何總幹事的"遙控"動力飛行傘

[这个贴子最后由fax308在 2003/06/03 09:36pm 编辑]

网友:
[转贴]台湾TOC何總幹事的"遙控"動力飛行傘

[这个贴子最后由fax308在 2003/06/03 09:34pm 编辑]

     我想将伞翼做成三角翼,整机重量应控制在多少?三角翼面积至少多大?按真机测算的翼载荷数据不是很清楚,看照片上的发动机安装好象略有下拉,大约是几度?斑竹可否不吝指教一二?

楼主:
[转贴]台湾TOC何總幹事的"遙控"動力飛行傘

下面引用由fax3082003/06/02 10:38pm 发表的内容:
我想将伞翼做成三角翼,整机重量应控制在多少?三角翼面积至少多大?按真机测算的翼载荷数据不是很清楚,看照片上的发动机安装好象略有下拉,大约是几度?斑竹可否不吝指教一二?
三角翼 好东东喔.........整机重量、三角翼面积多大这不好说,发动机的下推角度为3度。

网友:
[转贴]台湾TOC何總幹事的"遙控"動力飛行傘

看来下拉和固定翼差不多,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