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作的二代180小电动飞机

楼主(2003-06-07):
这几天没上网,就弄出了这么个东西,等动力系统做好以后就去试飞。

网友:

    我看机翼是对称翼啊,有几克重,180肯定飞不起来。至少要280以上的减速组,才有可能,我定了本网商城里三个飞达专用的新款280电机,打算自己做一个试试。

楼主:

嘿嘿,兄弟,先别把话说死嘛,以前我就用180加自制减速组使用7.2V110mAH电池组成功飞过。起飞重量是230到250克,使用CLERK-Y翼型,机翼面积没有现在的这架大,全机是泡桐制作的。

网友:

有图纸吗?可以给一份我吗?谢谢!

网友:

下面引用由闪电飞猫2003/06/07 00:00am 发表的内容:
这几天没上网,就弄出了这么个东西,等动力系统做好以后就去试飞。
(www.99diy.com/cgi-bin2/cgi-bin/upload/upfile/200367001120.jpg)
(www.99diy.com/cgi-bin2/cgi-bin/upload/upfile/200367001121.jpg)
(www. ...
闪电飞猫  这几天没见你原来是在造机啊    先祝福你的机机早日上天

网友:

能给一份图纸吗?
我还喜欢你的飞机!

网友:

-=-=-=-=-=>
嘿嘿,兄弟,先别把话说死嘛,以前我就用180加自制减速组使用7.2V110mAH电池组成功飞过。起飞重量是230到250克,使用CLERK-Y翼型,机翼面积没有现在的这架大,全机是泡桐制作的。
-=-=-=-=-=>
你说的230-250克是空机还是有电机的重量?

网友:

飞起来请详细报告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好的话我就学一个。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闪电飞猫在 2003/06/14 08:19pm 编辑]

小飞机今天试飞了,180电机的动力不是很足。不过,只要看看我的飞机配置,就知道原因了,呵呵。动力是180电机加自制减速器、7.2V110mAH镍镉电池组、30A电子调速器(380电机用)、GWS5.4克舵机一个、GWS9克舵机一个、FUTABA R-115接收机一个(没拆外壳)。使用祖传杆秤称量全机起飞重量约为5两2钱。
试飞过程如下,迎风手掷起飞:
    第一次试飞时,微调带了点拉杆,使得飞机刚起飞时机身与地面大概有8度的迎角,全机升阻比下降,飞机只能维持勉强的低速平飞,在第一个转弯的过程中,就损失了所有高度而触地。
    第二次试飞,将升降舵微调改平,飞机刚一出手后的一秒钟到两秒钟这段时间,对飞机不做任何控制,观察其飞行姿态,然后再以小舵量修正飞行姿态,先让飞机以一平缓的上升角度(大概也就2到3度左右吧)直线飞行,这时,飞机的速度较之第一次试飞有所加快,飞机的速度快了,气动性能有所改善,在接下来的机动航线飞行中,飞机能以大概5度的爬升角爬升了,飞过一两圈航线以后,到此,对飞机的性能已经有了个大概了解。
    第三次试飞,飞机顺利的在第一个大航线中(场地大小不超过一个带300米椭圆跑道的足球场)爬升到了20米高空,这次我是想进行特技飞行的试飞。筋斗动作,没做出来,动力不足,高度估计不够,没敢做。做了个横滚和关机滑翔性能测试。横滚动作可能是没操作好,一个横滚下来,损失近5米的高度,有点横滚加螺旋的意思,呵呵。为了保护爱机,顺利度过试飞性能评估阶段,不想冒进测试。然后就是关机滑翔,大概有1:4的滑降比吧,0018的对称翼型,也差不多就这样啦。到此,今天的试飞结束,电池耗尽,太阳晒得我焦头烂额,收工回家。
    小结。
    通过今天的测试飞行,我觉得我的这款机型的设计是成功的,若是能有更好的小电动专用机载设备,将全机起飞重量能控制在200克的水平上,这款设计的飞行性能将有很大的改善。在试飞的过程中,小飞机对控制动作的反应灵敏,横侧滚转速率不太大,俯仰安定性良好,小飞机在空中飞行时,放开操纵杆后,飞行姿态无变化。由于使用副翼转弯,最小转弯半径不超过3米,对两到三级的阵风,姿态没有剧烈变化。很适合足球场大小的场地飞行。当然,飞行速度可比火鸟-200快,不适合初级航模操纵者。

网友:

有图纸吗?我也想做一架。谢谢!

楼主:

你会使用AutoCAD吗?这图纸是我自己绘制的矢量图,CAD格式。你要的话,请留下你的电子邮箱。

网友:

我要,呵呵yj1-1@21cn.com

网友:


网友:

动力够,砖头都能飞起来。

网友(2003-07-07):

猫猫兄,我也要!!!!!
liyongjian19396@163.com

网友:

想要,请给我一份:
bios@vip.sina.com

网友:

下面引用由闪电飞猫2003/06/28 07:46am 发表的内容:
你会使用AutoCAD吗?这图纸是我自己绘制的矢量图,CAD格式。你要的话,请留下你的电子邮箱。
非常想要,请给我一份。谢谢!

网友:

下面引用由闪电飞猫2003/06/14 08:12pm 发表的内容:
小飞机今天试飞了,180电机的动力不是很足。不过,只要看看我的飞机配置,就知道原因了,呵呵。动力是180电机加自制减速器、7.2V110mAH镍镉电池组、30A电子调速器(380电机用)、GWS5.4克舵机一个、GWS9克舵机一 ...
^_^  ^_^  ^_^

网友(2003-08-10):

下面引用由闪电飞猫2003/06/28 07:46am 发表的内容:
你会使用AutoCAD吗?这图纸是我自己绘制的矢量图,CAD格式。你要的话,请留下你的电子邮箱。
你是用CAD画的?求之不得啦!我想要。我也正在学造机机,不过是用泡沫造的,正在画图纸,画好后寄给你帮我指点一下不足之处行吗?
huang-yh@163.net  或  topj@21cn.com

网友:

我是莆田的,给我一份图纸。EM:ptllq9898@sin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