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水?没意思。贴点实在的

楼主(2003-07-23):
[这个贴子最后由the3rd-eye在 2003/07/22 08:50pm 编辑]

(转贴)摄影基础知识:光圈和快门
http://211.91.255.250/photodiy/news/shownews.asp?newsid=183
每次拍摄照片的时候,因为光线不同,需要的曝光量也是不一样。曝光量的多少,基本上是由光圈和快门控制的。
光圈:由系列叶片组成,在中央形成一个圆形孔。调节叶片就可以调整圆孔的大小。圆孔越大,进入照相机并到达胶片的光线越多。光圈的大小用f1.4---f32...数值标示,f后面的数字越小,表示光圈打开的孔径越大。
快门:类似一个帘子,挡在镜头光圈和感光部件之间。按下快门的一瞬间,快门帘打开,让光线通过,在感光部件上留下影象。快门控制的进光量用时间来标示,30s---1/8000s...数值越大表示曝光时间越长。
光圈和快门的关系:根据拍摄需要,通过调节光圈大小和快门速度,我们可以得到合适的曝光量,拍摄好照片。光圈和快门有个互易律,好比我们要装满一桶水(曝光量),把水龙头拧大(光圈),放水的时间(快门速度)就要短;水龙头拧小一些,放水的时间就要长些。
相机一般都有“光圈优先”和“快门优先”的拍摄模式。
光圈优先:把光圈设定为一个固定值,根据互易律,自动调整快门速度。
快门优先:把快门设定为一个固定值,根据互易律,自动调整光圈速度。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即使曝光量相等,光圈和快门的数值不同,在拍摄时,能够得到不同的效果。
光圈、快门的控制效果:
光圈:控制景深。光圈小,景深深;光圈大,景深浅。
景深:举例说,一个纵深里面,1cm范围内的层次清晰表示景深浅。10米(甚至更远)范围内层次的清晰表示景深深。
快门:控制物体的动态时间。举例说,1滴水滴下来,1秒钟可能滴了10cm的距离,1/1000秒钟,可能只滴了1mm的距离。拍摄也是这样,1s拍摄水滴,可能拍摄到水滴的轨迹一条线。1/1000s就可能拍摄到水滴的瞬间,清晰的拍摄到一滴水。
根据拍摄想表现的效果,我们在同样的曝光量条件下,通过调节不同的快门速度和光圈大小,就能得到需要的效果。在某些极端的条件下,需要一些其他手段来弥补,以后再说吧。
光圈图例
光圈速度不同,拍摄到的不同效果
1的光圈大,景深浅。除了对焦点-瓶子外,连很近的窗栏都是不清晰的。
2的光圈小,景深深,窗栏清晰了,远处的景物也比较清晰。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快门图例
快门速度不同,拍摄的效果
1的快门慢,喷水成了线条。
2的快门虽然还不能清晰的凝住每一滴水,但基本上能看出水滴了。因为光线不够强,所以尽管是开了最大光圈,却也不能用更快的快门速度。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the3rd-eye在 2003/07/22 09:11pm 编辑]

测光
http://211.91.255.250/photodiy/news/shownews.asp?newsid=182现在的相机基本上都有自动测光功能,自动测光一般有几种模式:
1、平均测光(对整个前景平均计算测光值)
2、重点测光(对取景中间大部分计算测光值)
3、点测光(对取景的1%-5%区域内测光)
1用得最普遍,默认的基本就是平均测光。
点测用得极少,但在某些情况下,光靠“曝光补偿”不够,点测就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点测光方式在取景内光线分布不均而且反差很大的情况下适用,这种时候如果不用点测光,可能会造成需要表现的主题曝光不正确,太亮至白或者是太暗没有细节。
光说对于新手可能不好理解。我用自己拍摄和朋友拍摄的片子做个范例吧。
最后加一句:我也是不是什么高手,只不过拍摄的时候有一些心得愿意和大家分享,希望能对新手有帮助。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取景环境是荷花比较亮,而周边大面积的环境很暗。如果按照平均测光,那么就会照顾暗的环境多一些,造成片子花叶、池塘曝光正确,而我们要表现的主体荷花确是惨白一片(曝光过度)。
这张片子,利用相机的点测光功能,点测要表现的主体荷花,因为荷花反光较多,荷叶和池塘暗风光少。按照荷花点测,只能对荷花的正确曝光。那么出来的效果,荷花曝光正确,色彩好细节佳,而荷叶、池塘曝光不足非常暗。正好能突出主体荷花。
这张荷花,大家仔细看,右边的一瓣曝光还是有点过,几乎没有细节。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这张是我拍摄的,这架自行车当时在一间屋里,没有开灯的白天。光线是从门外照近来的自然光。
在取景中,光线分布极不均匀,反差非常大。(当然肉眼看到的是几乎都清楚,是因为人眼对光线的宽容度高,从高亮到极暗基本都能看到。但是胶片和ccd的宽容度要低得多)
拍摄的时候,我用点测光点测亮部的钥匙,把环境暗化,得到了这张片子。事实上,这也是摄影的魅力所在。它反映的虽说是真实,但很多情况下又与真实看到的不一样。可以说,如果不是用相机拍摄,肉眼是看不到这样的效果的。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拍摄人物的时候也要注意。因为人是照片的主体,而人的最重要就是脸部。
在这张图片的取景中,我利用外部射入的较强的自然光照射,周边环境比较暗,衣物也是很暗的。如果平均测光,就会造成周边环境清晰(桌子椅子物品等杂物),人脸过曝惨白(当然有些影室片子为了掩盖人脸的豆豆也用过曝来处理)。
拍摄时点测人脸,效果是人脸的曝光正确,周边环境曝光不足,(留意看白衬衣是过曝了)使环境画面简洁人物突出,类似影室里用背景布的感觉。
不过我发现数码相机点测一般都有一点曝光不足,最好在用曝光补偿加半档。拍mm时,如果肤色不好有豆豆,还是过曝了算,哈哈!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网友:


网友:

楼上的!~  good!~  (不是说类容哦)
  是那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