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霸直升机装配(2)-设备安装、调试及遥控器初值设定

楼主(2003-03-15):
[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小财神在 2003/03/15 09:33am 编辑]

发动机的安装很简单:只要取掉离合器上那两个螺丝(红圈),就可以拆开,然后套在发动机上,将发动机的螺丝拧紧,最好用薄型套筒将螺丝上牢,然后再将离合器上好。
注意:如果是雷虎、OS等发动机,在发动机与离合器之间不需要安装垫片(蓝圈处),因为离合器的锥形设计已经相当于垫片的作用,这样装下来,发动机架的孔距刚好合适;如果是三叶发动机,由于其发动机轴比雷虎和OS长一些,所以要适当的将轴锯短或者将发动机座略微向下移,就需要自己打孔了。

楼主:

接下来上发动机架,将两个机架条按图中位置上好螺丝即可。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小财神在 2003/03/29 11:32pm 编辑]

接下来就是安装舵机和设备了:
舵机的安装首先注意舵机的朝向,简单的原则就是按齿轮朝向中间,那么随机所附带的连杆长度就刚刚好,上连杆的时候注意,只要将连杆螺纹刚刚盖掉为最好的距离!
安装舵机的时候,注意(红圈)那个舵机,那是尾舵舵机,他靠螺距舵机很近,有的人为了避开让其不会相碰就将尾舵舵机装到了机尾,但是,这并不是个好办法,因为第一:其实按上图安装舵机,舵机之间刚刚好可以避开;第二:在初学的时候,难免不发生以外的情况,将尾舵舵机装在尾部增大了其损坏的可能性,所以,建议初学者先将舵机装在机头部,等以后技术熟练了,再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调整。
电池和接收机:在安装电池和接收机的时候,一定要将其牢牢棒紧,因为直升机最担心的就是机体共振,棒紧后以免共振将电池或者接收机连线震松而发生意外。
安装就这么简单,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整机的调试和遥控器初值的设定了。
补充说明:
1号是升降舵机
2号是副翼舵机
3号是螺距舵机:当推油门的时候,剪形壁(十字盘上面的那部分)会往下降
4号是尾舵舵机
5号是油门舵机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小财神在 2003/03/15 09:37am 编辑]

舵机及连杆调节:先将大浆、十字盘、螺距臂放到水平位置,保证这三个面是平行的,而且是和水平面平行的,这样才有利于调整舵机连杆位置及舵机零点,并且在下面的调整中都要保持这个面不变

楼主:

舵机及连杆长度调整:接下来,打开发射机和接收机,将发射机所有数据回零(回到出厂设定),让舵机回中,舵机盘要和机体水平面成90度,然后调节连杆长度,使连杆长度刚刚好
注意:
1、在调整连杆长度的时候不需要去剪短,因为其长度都是已经调整好了的,如果长了或者短了就可能拿错了,换一根试试,或者看看有没有将舵机装反
2、舵机盘一定要和机体水平面成90度,这样可以保证最好的调整效果。
3、舵机线要用附件里的卡子将其卡好,不要缠到舵机盘和连杆了

楼主:

尾舵调整:舵机中立点和舵盘的装法和前面的一样
注意:
因为使用的是GWS的PG-01无锁尾陀螺仪,所以在尾舵调整的时候,要将尾舵小浆的前缘略微向外侧一点

楼主:

尾舵的位置调节是通过调节这个地方钢丝的长短来控制的,一般情况下都会需要将钢丝剪短一些的。

楼主:

先在各方面都装的差不多了,开发射机和接收机来调整舵面,看有没有哪个舵机反向了,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很多初学的都载在了这里,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这方面的调整。
调整和判断方法:(针对FF9遥控器)
1、人站在飞机尾部,从后向前看十字盘(黄圈),拿好遥控器,遥控器的天线和机体保持平行
2、遥控器右遥杆向左打,十字盘会向左倾;向右打,十字盘会象右倾
3、遥控器左遥杆向前推,十字盘会向前倾;向后拉,十字盘会象后倾
4、推右手油门,舵机会把风门摇臂拉到机体处(前面那正图中的红线位置)
5、遥控器左遥杆向左推,尾部小浆向内翻;向右推,小浆向外翻
如果发现舵机方向不对,请立即通过遥控器调整过来,否则会出大问题的!!!

楼主:

接下来是调整陀螺仪:
陀螺仪如果在地面调的好的话,基本上上天不用怎么调,修正一下就好了
1、站在机体的右侧面,装电量显示器的那面,打开接收机及发射机电源
2、左手抓住悬翼头,右手拿住机头,左手不动,用右手把机头猛的向自己拉过来,拉的同时观察尾舵舵盘转动方向,如果舵盘逆时针转动,就是正确的,如果是顺时针转动就是错误的,需要调节图中绿圈的开关,让舵机逆时针方向转动
3、观察在尾舵处于初始状态时(前面图中讲到过的位置),尾舵舵机的中立点是否和舵机水平面垂直,如果不是,通过调节中立点微调(黄圈)调整到中立点为止
4、初学悬停的时候可将感度微调(红圈)向右调到最大
基本上通过这些调整就将飞机的整体的物理性调好了,下面就要通过调整遥控器来调节其电子方面的东西了。

楼主:

需要设置的有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现在以FF9为例,设置这两个曲线
附图是油门曲线的普通模式、飞行模式1、飞行模式2、飞行模式3

楼主:

附图是螺距曲线的初始设定:
分别是:
普通模式、飞行模式1、飞行模式2、飞行模式3、熄火模式
按照这个设定好后,基本上第一次飞行就OK了,然后等飞行下来根据发动机的效能再进行具体的调节。
*本人刚如直升机门,以上是针对飞霸的30S讲的,如果有不对的,还请大家多多包含!

网友:

你的陀螺怎么装在那里?在飞霸尾部有专门位置的。

楼主:

呵呵,我的是GWS的PG-01,装在那里最合适了,比较敏感哦!仔细调节,改改尾浆的大小,就可以达到锁尾的效果哦!

网友:

迫切等你的试飞报告!

网友:

小财神,今天试了PG01,老李搞定悬停和起降,尾部改动后,很稳,你试试。

网友:

真是惭愧呀!我的飞机也装好了 ,可是没找那么多照片,设备设置也没照相,不能为模友服务了,不好意思!!

楼主:

呵呵,哪里,有模型的心就够了,以后有的是机会的!

楼主:

呵呵,本来前天试飞的,结果下雨,就只好磨车了。
LUOSU:我试飞过后再来调那陀螺仪,到时候需要你多帮忙了!

网友:

GOOD!~ 努力就是好!`

楼主:

呵呵,是是,我争取尽快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