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达锂电 - 试飞成功!!!

楼主(2003-03-24):
这就是我制作的锂电池组,电芯是1850mAh的3.6V可充式锂电池,组合后的电压是7.2V。之前曾担心电压是否够,电流是否跟得上等等问题,但这些问题在试飞中毫无问题。这种电池的尺寸请大家见第二张照片,是与Nokia 8250作对比。比较小,飞达不需要改装即可将这种电池组安装上去。由于接头没做得,所以今天只作了短暂试飞,电池上的接头与原配的接头不一样,所以与插座的触点只有一点点。改天我会去找相匹配的接头,那时就完美啦!
说说试飞情况,我明显感到此电池虽然电压较原装8.4V低(只有7.2V),但动力能性丝毫没有下降,反而……油门只推到1/2不到即可悬停,而以前要推到1/2多一点。考察其原因,有可能是与电池性能有关,原配镍氢电池我测过,最大油门时,电压为6V,电压降为2.4V。而锂电的电压降是多少我还没有测过,但似乎也没有测试的必要了,因为就目前的性能来看,这种锂电的性能已经足够好了。下一步,我将向大家汇报续航时间。据我估算,这种电池的容量是镍氢电池组的3倍多,而重量却差不多,应该会有接近30分钟的续航时间才对。
无论如何,这次的实验是极为成功的!

网友:

恭喜

网友:

恭喜!
这样的电池组如何充电呢?如何保证不会过充和过放?

楼主:

充电用手机充电器,比较可靠。
放电时注意飞行无力了就不要再飞了,如此便不容易达到电压的下限。

网友:

  真让人兴奋!

网友:

我飞的是先豪,也是用手机电池改造的,也是7。2v怎么不行????

楼主:

我用的不是手机电池,是圆柱形的,单颗1850mAh/3.6V

网友:

那两个充电用接头是并联接手机用充电器吗?

网友:

千万不要用手机电池,不然一下的话,你的电池可能就坏了。很多锂电都不能打电流放电的。

楼主:

回wwwsheng,不是。照片上的电池接头是接飞达供电部分的,不过与原配规格不一样,我也只是暂时用着,改天要去找相匹配的。锂电的充电接头在电池侧面的前端和后端各有一条引线,而充电器是经过小改装的,由充电器中引出电线将其夹于电池上进行充电。不过目前这充电器对这种电池充不满电,我正在实验中。

网友:

如果用可以设定充/放电截止电压的充电器充就会很方便了。
这样的充电器应该有的。

楼主:

我怀疑现在用的手机充电器充不满这种电池,因为经过长时间测试,发现飞行时间达不到理想状况下的30分钟,而是只有10分钟左右。但如果以10分钟计算,那么1850mAh的电池放电电流该有多大?应该非常大!但事实上又不是这样,所以我估计那个充电器并没有充满1850mAh的容量。看来我还得研究一下充电器才行。

网友:

恐怕会是电压降低,余下的电量放不出来,有这样的可能吗?

网友:

我也想过了,能飞分钟也未必是好事,以现在的280马达,30分钟一趟下来就可能软了脚,几趟下来说不定就报费了。

楼主:

应该不是电放不出来,因为我把电池放在充电器上显示的容量已达到最低点。另外280马达还是比较耐用的,我一般飞三块电池,连续飞,一块电池8分钟左右,三块就是20多分钟,马达不会有问题,放心好了。

网友:

那你就试验进行得彻底一点吧

网友:

请问Vidct,你的锂电在飞的时候发热的情况如何,是否很快发热?

楼主:

用完后只有微温,可以这样讲,大约比镍氢电池组用完时的温度还低3倍。

网友:

不错不错,这样你就可以爽飞了,那电机损耗大吗?

楼主:

一样一样

网友:

我感觉整机自带的280马达不是很耐用。
一块电池飞完,马达很。。。烫!碳刷磨损也比较严重。
动力输出也不稳定,要定期清理,否则动力会下降,其实原本剩余动力就不足。
有些不爽。。。。
vidct: 装上主散热片效果好不好?

楼主:

好一点,但不明显,可能只是心理上会觉得好一点。还是要期待更好的马达。

网友:

其实这280电机装的碳刷块跟180装的碳刷块是一样的,但我在尝试移花接木时却没有成功,马达不够力,飞不了多高,因为手势不好,碳块装得不够紧密。。。

网友:

这样的电池难买到吗,型号是什么,它支持大电流放电吗,

网友:

请问vidct:在使用镍铬电池和锂电池时,飞达的最大电流分别是多少?

楼主:

用锂电时电流可能要大一些,因为它比镍氢要重些。具体多大电流我没算过,
一来是因为我每次飞锂电,锂电都没充满过,飞行时间在10分钟左右,只比镍氢多1、2分钟。若按时间计算,600mAh能飞8分钟,则工作电流为3A左右。

网友:

I also try to use 锂电 for my Sky-Lark..
result will release  soon!  ^_^
I got my 锂电 1100Mah 2x3.6v =7.2V.....
it's much more light than the original 750Mah Ni-Mh....
now the current is not enough, I'm considering
to add one more battery... => 3.6x3= 10.8V...

楼主:

10.8V的电压会不会太高了?

网友:

我也有2个PANASONIC CGR18650 的锂电,样子和版主的差不多,不知能用吗?是从联想笔记本电脑上拆的。容量是2个并联为3200MAH。以前用在火鸟400上不行,放电时间短,发热严重。不知飞达在最大动力时候的工作电流有多大?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dct2003/03/26 05:32pm 发表的内容:
我怀疑现在用的手机充电器充不满这种电池,因为经过长时间测试,发现飞行时间达不到理想状况下的30分钟,而是只有10分钟左右。但如果以10分钟计算,那么1850mAh的电池放电电流该有多大?应该非常大!但事实上又 ...
vidct: 你好!你是《模幻天堂》的直省机斑竹。
       我在那边也看到你的这篇帖子。我记得也更你聊过充放电的问题。
       今天我在一个电子网站上看到一篇自制锂电池组的文章,以下是
       部分摘要,可能有所帮助。
       “锂电池还有个特性:越大电流的放电,电池的放电效率越低。也就是说,要有接近100%容电量的释放,必须尽可能降低单元电池的放电电流。要满足大电流放电要求,又希望有100%的放电效率,唯有以尽可能多个的电池单元并联起来使用的方法。
  由于电池的充放电特性极易受温度的影响,所以,必须尽可能使整个电池组各部位的温度相接近。这也是电池组成败的关键。如果把电池以多层方式堆叠成方砖的外形,位处中间的电池在充放电时势必出现恶性循环的温度上升。当外面的温度还没升高多少的时候,里面的电池可能已经损坏了。所以,常见的成品锂电池组从来都不会有3层以上的堆叠方式。这么多的电池以单层的方式排列成一块板,携带的确很不方便。我就来个折中,两层排列。 ”

楼主:

谢谢你发来的资料,的确可能是这个原因,仍然因为放电电流过大,而造成不能100%放电。事实上我在试飞过程中,发现第一次电力不足时,只要休息2、3分钟,动力又会恢复,又可接着飞。如此可以往复多次,但一次比一次飞行时间短。当然,第一次的飞行时间是最长的。

网友:

我还有些问题,用手机充电器是不是要充很常时间?手机的电池才800-900MAH,
要充2-3小时,手机充电器有充满自停的,你那节1850MAH要充好长时间吧?

楼主:

大约充2-3小时就满了,卖我电池的老板说他也不能保证给我配的充电器能充满电,而且再三说明此情况,因此这种充电器不是为大容量锂电设计的,有可能在没充满的情况下就断电。

网友:

这是我昨天买的7.2V锂电组,也打算用在飞达上。
这是带保护板的,过充,过放,短路保护。
充满后单节电池电压在4.2V,拿317A电机,直接带直经140mm螺距140mm的木桨
放电电流在6A左右,应为是新电池,没敢连续大电流放电,想先用小电流充放
电两三次,等容量恢复了再试。
电池型号是:SONY 18650S 1600mAH

网友:

这种电池太好了,解决了充放电的问题,只要接到快充上,调到适合的电流就可以充了,放电也一样方便!
请问这样的电池组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yuxm:
你在上海吗?电池是在虬江路买的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wwwsheng2003/04/14 02:43pm 发表的内容:
yuxm:
你在上海吗?电池是在虬江路买的吗?
是的,你也是上海的?

网友:

是呀,我也在考虑Feida的优化问题。
你用锂电池飞过了吗?

楼主:

我对保护板非常感兴趣,请问这种保护板而单独购买吗?
你的锂电飞达试飞情况如何?留空时间多长?

网友:

请问 yuxm:两节电池加上保护电路的价格是多少?是新的吗?还是拆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