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制电直剖析

楼主(2003-04-25):
我的自制电直被我全部拆散了,我现在就和大家一起顺着我制作时的思路一起体验一下我是怎样自制电直的。相片将会每天上传一个部分,欢迎各位同行指点。

网友:

关注中。。。。。。

楼主:

首先给大家展示的是飞机的主轴部分的零件,包括倾斜盘,球头,连动机构,旋翼等。

网友:

上传图片的方法与以前略有不同,上传后须记下链接,然后用的方式帖图。

网友:

详细请看贴图指南!

楼主:

我还是没能把图片贴上来,这个贴图没有原来的好。

楼主:

首先是倾斜盘正面

楼主:


楼主:

倾斜盘反面,注意红色的珠子是塑料球头。

楼主:

这是自制的球头夹,连动件及各种规格的玻璃珠子

楼主:

同行们注意,我的倾斜盘制作的构思,下面这组图片展示了我当时设计与一般商品件的不同。http://202.103.219.23/img1/upfile/map/index/imges/20034271309330.jpg

楼主:

这是旋翼头,中间的是用一颗螺钉中打孔穿过平衡竿再用螺母逼紧,这样的好处是可调节平衡叶片,不足是太重了。

楼主:

这是主轴延长轴(铜制),顶部的螺钉用于逼紧钢梢。

楼主:

尾部旋翼的轴,翼片夹头亦要求有一定的角度(后面将介绍)

楼主:

安装好的尾旋翼

网友A:
成型中的尾旋翼片,由于经常打坏(飞行技术不行啊)所以制作很频繁,捆绑后干燥至少要一周:(

网友:
造好了什么样子啊?

网友A:
造好的飞机在“感谢vidct和z.....”的帖子中有了,所以在这只帖细节

网友B:
照片放得太大,有点模糊, 另外你的球头在转动中够牢固吗?

网友A:
球头的固定是用ab胶粘上,中间穿过钢丝,再加上电路板做的小支架,绝对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