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0-01):
忘了问个问题,陀螺仪是什么,起什么作用?我还以为只有直机上才用,看了几个贴说固定翼上也用。给说说。还有4VF上有装G2的连接口吗?能用它来飞G2吗?飞达上能用4VF,和飞达差不多的小电直应该也能用,但是要换别的是不是?

网友:
1.转贴:
     陀螺仪在模型直升机上扮演著相当重要的角色,尾舵的安定与否,就全看它的表现。随著科技的进步,从机械式陀螺仪、压电式陀螺仪,一直演进到目前最流行的机头锁定(HeadingLock)压电式陀螺仪。虽然设定的方法,会因品牌及型号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基本的观念都是一样的。所以只要观念正确,无论是使用哪一种陀螺仪,应该都可轻松上手。
        陀螺仪的种类由构造来区分
        机械式∶
        感测器采用马达高速运转来产生陀螺效应,再利用电磁感应器来侦测偏向速度。优点是价格低廉,缺点是反应慢、准确度低、耗电、寿命短、重量大、怕振动。(例如Futaba153 BB)
        压电式∶
        感测器采用压电晶体。优点是反应快、准确度高、耗电小、寿命长、重量轻,缺点是价格贵。但近年来价格有愈来愈低廉的趋势。温度是压电式陀螺仪的致命伤,会导致中立点偏移,所幸压电式陀螺仪内部都有温度自动修正的设计。(例如JRNEJ-900、JR NEJ-3000、Futaba G-301、Futaba G-501)目前更发明锁定式陀螺仪,强调能使尾舵保持稳定不会偏向,适合3D花式特技使用,但因为没有"风标效应"(WeathercockEffect),却不适合F3C的飞行动作。(例如JR 550T、JR 5000T、FutabaGY-501、CSM 360、CSM 540)
        由感度来区分单段式∶
        只能设定一种感度,由控制盒上的旋纽来调整感度值。优点是价格低廉,缺点是只有一种感度、无法同时适合静态飞行及上空飞行。(例如JRG-400、GWS PG-01、CSM 180)
        二段式∶ 能设定二种感度,您的遥控器必须具备切换感度的功能。依调整感度值的方式不同,又可分为以下二种。
                         
        由控制盒上的旋纽来调整感度值。H(high)旋纽控制高感度值,L(low)旋纽控制低感度值。(例如FutabaG-501)
        控制盒无调整感度的旋纽,必须由遥控器来调整感度值,所以您的遥控器必须具备设定感度的功能。(例如JRG-450、JR NEJ-900、JR NEJ-3000)
        机械式陀螺仪目前看来已到了日暮西山的地步,若您正准备买陀螺仪,劝您买压电式的,而且要买二段式感度的陀螺仪。单段式感度的陀螺仪,除了能练练停悬以外,并没有多大的用处。高级压电式陀螺仪因为反应快,所以要配合高速伺服机(如JR2700G、8700G,Futaba 9203、9205)才能发挥最佳效能。
2.固定翼上也有专用的陀螺仪,它不象直机非要装陀螺仪,固定翼可不用装的,所以都没在用。
3.4VF上有装G2的连接口。
4.飞达有带4VF的直机,其它厂家没有出带4VF的直机。你要换就得用散件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