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12V的变压器器接到启动器上怎么没有反映

楼主(2003-12-22):
[这个贴子最后由纳闷在 2003/12/21 10:57pm 编辑]

我的变样器12V的400毫安.怎么接到启动器上没有反映呢..只是变压器上的灯散了一下...
还有个问题,我的甲纯和蓖麻油不能混在一起.这表明这油不能用了吗?各位有何高招能解决.排除另外买.呵呵......

网友:

你的是交流的吗?怎么用变压器呢?何况电流也达不到啊!

楼主:

明白,玩车不想买电瓶.

网友:

你是说的整流变压器电源吧--------------------电流不够呗

楼主:

上次去较场口买的甲纯不纯.结果和蓖麻油不混.亏我摇了半天...结果到头来还是不混..大家能告诉我那里买油最放心(配油),重庆地区....

网友:

甲醇含水量高了,除非你想法除水,我以前用干石灰干过的:)找不到干石灰可以买几包雪饼,那里面的干燥剂就是:)

网友:

听人说车,还是用成品油较好。

楼主:

对,很多人说,车用成品油好,所以,今天专门去重庆唯一的模型店去买了两升15%的油.花了我85块,对于我来说,的确有点贵...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the3rd-eye在 2003/12/23 08:06am 编辑]

你可以找乐乐小新弄点油宝-5%油机燃油(合成油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