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4-01-02):
请问各位高手是否听说过FUTABA--GYA-352两轴
陀螺仪
,如过有请介绍一下,希望内容包括其性能,应用平台(对设备的要求),价格等等,越详尽越好。多谢

网友:
你要装的哪点儿?3D机?高安好像有。

楼主:
F3A.练习机。。。。凡是固定翼都可以。

网友:
装的得螺么练那样技术!!!

网友A:
安全第一。

楼主:
它会使你的飞机飞得更直,筋斗拉得更圆而且操纵性更强,不易螺旋,螺旋可是很可怕,难道你没有这样的经历吗?不要好了伤疤望了痛!
它可不便宜,我在北京看见过只是单轴的GYA-352要卖1200多元,更何况GYA-352是两轴的陀螺仪!!!!!!

网友B:
好像不是吧,那样只能增加飞机的稳定性,降低操纵性。飞机不是越稳越好,有的时候就是需要操纵灵活。特别在遇到紧急情况时,陀螺的稳定作用会让你哭都来不及的。
在回楼上的,螺旋和用不用陀螺没有关系,根本就是两码事不要混在一起。

楼主:
据本人鄙见,当你的飞机在遇到强烈侧风时是很容易偏离航向,是操纵变的困难,就很容易出事故,飞机的操纵灵活与否是由飞机类型决定比如练习机和特技机,增加陀螺只是增加其在特殊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是很有必要的。不知天狼行空认为如何?
希望能继续讨论一下!

网友B:
侧风真的那么恐怖么,我曾经在7级阵风的天气飞练习机也没有出现你说的那种事故阿,后来有半年90度侧风起降也没有出过事故。据我所知,飞航模出事故最多的是以下两种情况:
一、空中突然熄火的降落,很多爱好者没有经受过训练,遇到这种情况很容易使飞机失速坠毁。
二、练习特技动作时,由于不熟悉,有时会给错舵发生事故或者是反应不够。
至于说侧风把飞机吹到地上的情况我还没有听多少人提起,如果是侧风降落时发生小磕小碰也算事故的话,那航模真的不能飞了。
对于上反角大的飞机侧风的影响使得飞机有些振荡,但是对特技机而言,侧风的影响体现在起降的低速时期。
难不成阁下是在飓风下飞航模???

楼主:
鄙人认为玩模型特别是飞机就应该是起飞和降落时的飞机是一样的,顶多蒙皮上有几颗油滴,特别是仿真机,装上陀螺后才能更好的享受飞行的乐趣
当阁下有一架费尽心血做好的飞机(仿真)遭受折磨你会不伤心吗?

网友B:
建议阁下去做国家体操队教练,要是每个队员都装上陀螺,岂不是永远的世界冠军了阿:)
阁下知道眼镜蛇动作是怎么飞的么?su27是有迎角控制装置的,一般情况下飞行员想飞大机动都不行,如果要做眼镜蛇动作,对不起,必须关掉那个装置。
还是那句话,遥控飞机练的就是手上功夫,傻瓜机虽然好用,但是好照片有几张是用它拍的。

网友C(2004-03-03):
当飞飞机像走路一样简单那还玩飞机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