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玩车的模友多还是玩飞机的多还是船?

楼主(2004-08-10):
看看一般大多数的模友玩的是什么模型?

网友A:
我玩电动房车、油大脚和固定翼!

网友B:
都要耍怎个投票???

网友A:
终于到列兵了

网友C:
我整房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