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试飞 新V2 TT39HR 磨车飞行!`

楼主(2003-06-09):
今天只作了 四位悬停、小航线 。。。磨车后就可以爽拉

网友A:
磨车也飞这么高啊!?

网友B:
磨完车你哭的日子在后边哈哈,V2 30太重,只有雷虎有39发动机,然后你就再也不用雷虎发动机了。发动机一定比机机先挂掉,要飞爽只好升级50拉。比直接买好要贵。可是你知道吗?V2 50是全轴承的,而且有金属十字盘,碳纤底板,哈哈不平衡了吧。又看到人走我的老路了。凑合飞???!!!不爽,不爽还飞个P啊。卖。。。

楼主:
乱说!~TT39HR 我不见得很差 主要是 校调和用油的问题
一般的飞行够拉 主要是省油。。。 TT发动机是比较难调点的拉
V2 50我也有的。。。装 OS 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