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四冲61发动机转速上不去.请教!

楼主(2003-11-22):
我的
发动机
用12*6的浆转速自由6500.换小浆也只有8000.动力明显不足.好几位多年的模友调试也不见好转.请教各位朋友是何原因?如何调整.谢谢!

网友A:
看看你的发动机的气门间隙大不大~~要调到合适才行~`不然就会动力不足的~~不要过大也不要过小~~你调调试试吧~也许有用的~~

楼主:
谢谢!一般多大合适呀?

网友A:
我也不是很清楚啊~~你要看看说明书才行~~说明书上可能有气门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