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锁我的贴子?

楼主(2003-11-23):
是发的不对地方,还是外人就不能在这发贴子,我不懂这坛子里的规矩了,请指教!

楼主:

谢谢你自由鸟。

网友:

那个锁表示你可以锁定自己的帖子,并不是锁了的意思,如果帖子被锁了前面会有把锁的图表!

楼主:

谢谢您:小财神,同时我也代表我们这边的部分固定翼模友,向您问好!

网友:

欢迎加入到大家庭中来;)

网友:

请教天使:哪一种固定翼练习机比较适合于初学者?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折翼的天使在 2003/12/08 10:30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dragonfly2003/12/08 09:03am 发表的内容:
请教天使:哪一种固定翼练习机比较适合于初学者?
您好,北京目前初学者使用最多的是星宇的25级小金星,我们一般用32级的发动机来飞,效果不错。主要是费用低廉(平凸翼型小金星268元+三叶新款36级发动机360元)。
40级的练习机会更稳定些,但成本会高不少,而且携带不便(平凸翼型大金星458元+GMS40级发动机4XX元)。
同级别的飞机还有立翔的25级,另外陆海空也有类似的练习级。

网友:

天使,你真是个热心人!谢谢!
还有一些问题:4通4舵和4通5舵的控制有什么不同?
后三点好控制还是前三点好控制?
如果是后三点,尾机轮是装在垂直尾翼上(在地面也可以控制转弯)?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折翼的天使在 2003/12/09 12:48pm 编辑]

你好,4通5舵一般是指两个副翼翼面分别用一台舵机控制,两台舵机用Y字接头连接,再接到副翼通道控制(两台舵机被视为一台舵机)
前三点起飞是容易些,不易跑偏;后三点降落时容易些,不易磕前轮。
后三点尾轮座一般固定在机身上。

网友:

明白了。
天寒地冻的时候北京的模友们玩什么啊?
是不是和我们这边一样,只能望学兴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