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的模友有闲置的便宜遥控设备的请进~

楼主(2004-08-09):
我是烟厂这的,想用个遥控器,要4舵的~,发射机,接收机,晶体,舵机,便宜些,信稳定些就行,杂牌子的也行,请给我发论坛短信或QQ21357701或Email:lzbmir@21cn.com
或电话045182564224

楼主:

多谢~~

网友:

小方说得太对了呀。
俺第一个ZH938就一直在闲着。
后来买T4VF。

网友:

我建议你买JR 的,我感觉我用的MAX5就棒极了!无论功能还是外型都比4VF/4YF强的多。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方2004/08/12 07:30pm 发表的内容:
兄弟,你不坑人吗?
就 MAX5 那破玩艺也能跟 4VF 相提并论?毛病多了,就不用说了吧?
对新手(还是同乡)说说实话好不好?
遥控设备我只用JR

网友:

呵呵,你用过JR的么?想MAX 5你是没用过的吧.虽然设备老了点,而且没用电压表,但功能可比4VF强不是一点半点的呀!

网友:

不强什么吧?
多一个通道,低压报警,面板仿金属的,还有什么比4VF强的吗?

网友:

呵呵,请问4VF有DUAL RATE么?有失控保护么,是PCM的么?多一个通道但价格却相差无几呀!至于容易失控的问题是因为它的场强表而不是电压表的关系,现在的遥控器好像就就它用的是场强表,习惯一下就好,不要让指针降到75以下,其实只要电池容量可以的话,没有大家说的那么严重的.至于小方兄的FF9么,好家伙,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呀,我的MAX 5还不到你的零头呢,怎么比呀!在说咱们是帮人家找便宜的适合初学者的遥控,我觉得自己用的这个不错,才推荐人家的.其实我认为4VF虽经典,但也并不是一枝独秀,多给人家些选择的余地而已.

网友:

但我还是觉得4VF好。也可改五通啊。在说手感和视觉要比MAX5好得多。
给我们新人一些自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