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电池问题!

楼主(2004-08-17):
我的7.2V1800AH的聚合物锂电池,用在121的无刷上,从没用到自己断电!昨天多飞了一会,也没用到自己断电!可是下来一看!鼓包了!昨夜充了整晚,还是鼓。也未充好。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  先谢了!

网友:

大电流长时间放电温度过高所至。不要一起飞就用最高速一直到没电。要用中低速飞。

楼主:

那还能充吗?

网友:

唉!性能大打折扣了!

网友:

7.2V的锂聚合物电池终止电压是6V,可是电调一般终止电压是5V,所以是不会自己断电的呀,感觉差不多就下来吧,过放电会把电池毁了

网友:

你的电池也太脆弱了吧,老弟!

网友:

该丢掉了

楼主:

不会吧?才充了十几次!超越科研的锂电哟!丢?那我可要痛哭了!

网友:

起鼓一般是过放或过充电所至,但大电流情况下,普通电池可能有5%左右的起鼓率。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络害虫在 2004/08/27 12:21pm 编辑]

聚合物电池充电产生气体,在世界上也是个难题。
有的厂家说解决了“聚合物电池充电产生气体”10有89是在吹牛!
聚合物电池怀孕是迟早的事,和老公(充电器)有直接关系!
不好的充电器一次就可以把聚合物电池的肚子搞大~。呵呵~~~~~~!
不信试试!我可是搞大2组了。亏呀!

网友:

减小充电流,延长充电时间,严格控制温度!去掉包电池的海绵!给电池组通风散热!

网友:

下面引用由zongqing522004/08/27 09:00am 发表的内容:
减小充电流,延长充电时间,严格控制温度!去掉包电池的海绵!给电池组通风散热!
关键是电压和电流,锂聚合物电池好象和温度关系不大,我的电池大肚子了温度还是23度

网友:

据观察电池在过充、过放,电池温度比常温高。
匿名

求救!电池问题!

国光电池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125&topic=3414&show=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