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无刷电机的疑问!!

楼主(2004-08-25):
好长的时间里没有上网了,这次我看到的关于无刷的讨论,好奇之下我也拆了几个cd和相同的电机,和以前的小电机(有刷)比较,看上去,无刷的工艺要比有刷的相对简单一点,我指的是两者的定子和转子相反,当然了,我是外行只是看的表面现象,所以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无刷没有厂家象生产有刷那样大规模生产??难道只是利润的问题还是周边的设备跟不上??比如电池??

网友:

因该是控制电路复杂吧~~

网友:

无刷的利润太大了~~!!!就是三相鼠笼电机缩小版

网友: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真正的高档无刷你还没有见到过吧。

网友:

无刷本来就没什么东西只是用电子线路代替了原来的电刷和换向器,却卖出十倍的高价,这是在模型界的怪现象(也与市场原因相关)
    在工业控制领域用的电机 无刷和有刷价格差别不是很大。

网友:

“taowa”我看到的可不象你说的这样。
工业用无刷电机并不便宜(2手市场出外),工业普通无刷电机控制器到是比模型用便宜得多。
为什么呢?~很简单!数量。量小价高,量大价低,这是做生意最简单的道理。
工业电机20mm外经电机一般50~~200¥大多是有感电机,这还是有一定量的价格。
小于15mm的电机无感型的占多数,但模型用不太合适。(除非厂家专门做成模型用的电机)
模型用无刷电机国内现在做得厂家不多,大多是手绕线(量小机绕没发做),成本自然也就高了。
我前段时间准备进一些20X27 KV3600的电机,厂家报价100台每台150¥,1000台140¥,5000台120¥。关键配件进口。
我想了很久100台不知道要卖到什么时候?~算了吧!
如果真的认为工业无刷比模型用无刷便宜,想发就太错了。
模型用无刷电机批量小卖量也小,性能独特,价格比一般电机是很正常的。
一个30mm工业级有感无刷电机价格80¥,这可是2000台以上的报价。
我手上现在就有一台(厂家发的样品,没要钱),做工感觉比模型用的好些(可能是现在模型电机太差了)。
在说电调,这是国内最小的工业用无感无刷电调。
http://www.u-motor.com.cn/Myonic.htm
这个厂家在生产国内最小的无刷电机。
这个电调可惜了,最大只能通过400毫安电流。
你们自己问问价格就知道了。
在为大家解释个做电调的厂家,
http://www.86372.com/dldz/dingzdzsb.htm
我联系过,厂方说能做25A电调,自己联系吧!
国内外电机就不谈了。我也不懂!
说得不对的请指教!

楼主:

晕中!!!!!!!!!!!!!!!!!!!!!!!!!!!!!!!!!!!!!!!!!!!!!!!!!!!!!!!!!!!!!!!!!!!!!!!!!!!!!!!!!!!!!!!!!!!!!!!!!!!!!!!!!!!!!!!!!!!!!!!!!!!!!!!!!!!!!!!!!!!!!!!!!!!!!!!!!!!!!!!!!!!!!!!!

网友:

“325900”有什么感想?
我上面说的那个最大通过电流400毫安工业无刷电调,并不比凤凰10A便宜多少,
而且还是批量的价格。
在说做无刷电调,厂家开口就要做100个,每个250¥(就是我上面上的那个厂家)
你们自己说说看。

网友:

哎~~~~~那么大的批量目前国内怎么消化的完啊~

网友:

没有量别人都不想帮你做。不理你!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xusong168在 2004/08/27 12:04pm 编辑]

http://www.beifangheli.com/cgi-bin/bbs/topic.cgi?forum=6&topic=214&start=0&show=25
找批量生产的成品,电动自行车用控制器,无刷电机。绝对大功率,大电流。

网友:

有传感器的,还是算了吧!
无传感器的图我都有,可是不好做呀!量少。

网友:

看我的文字,买成品(因为生产批量大,所以价格合理)回来自己打摩。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325900在 2004/08/27 06:25pm 编辑]

一个感觉太贵了,我记得好象是在飞行批撒上看到的,中国是世界模型出口大国,特别是OEM 产品好象是占前几位的,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我们有这个技术却不发展这个市场呢??说句不好听的,自己造出来的产品要看人家的脸色,要用别人的收购检测标准去检验产品,大家不要激动,中国好多的产业在我的印象里好象都是这样的,就象我这里一样,单一的产品只销售给韩国和日本,每次到了交货的时候都会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刁难最后导致产品的压价甚至是"人家不要了",难道我们就只是"加工厂"吗???就只能加工吗??不能发展自己的产业和市场吗???无怪乎厂家要量,没有市场!但是你不去开拓和发展能有市场吗??-----------你的产品+外国收购(深加工)=你高价购买!!

网友:

电动自行车用的控制器是驱动有位置传感器无刷电机的,不能用在模型上,你买回来也没用的

网友:

霍尔元件很便宜的,x元

网友:

有传感器和没传感器的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xusong168在 2004/08/27 08:07pm 编辑]

没传感器的,靠监测线圈电流达到同样的效果,就是反馈转子的位置。

网友:

搞错没有自行车电调!
自行车电调门电压是多少?在看看模型用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