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接受机是否会被干扰的问题.

楼主(2004-08-29):
我计划使用薄铝板制造一架全金属模型飞机,不知道如果真的制造完成了,装上设备后,接受机会不会因为全金属的机身而受干扰.*注.接受机天线将穿过坐仓盖后的机身拉直接在垂尾顶部.如果会.那么有没有解决的方法.

楼主:

这个问题真的就没人知道了吗?

网友:

天线在外面不会有干扰

楼主:

谢谢cst,但是有人说金属的机身会干扰周围的电磁场分布,从而影响接收机,使它不能正常工作.现在只能说,希望如你所说吧,因为这架飞机图纸已经完成了60%了,其中一部分部件已经制造出来了.

网友:

请问下哪里能买到薄铝板呢?

楼主:

我是在金属市场买的0.6mm规格的一张,约80块钱一张.0.3mm规格的,约40块一张.

网友:

金属有屏蔽磁场的作用,天线一定要在机身外,另外天线不要和机身平行,多少有点角度,否则影响接收效果

楼主:

谢谢飞鱼兄,我在设计的时候一定会注意你所说的问题的.

网友:

不会干扰接受机,但是否能飞起来我看不乐观。

网友:

重量不是问题,关键看结构和动力

楼主:

飞肯定没问题,不要认为金属的就一定很重,其实只要设计时,受力分析做到了位.再采用合理的设计,整机重量不会比玻钢的重多少.甚至可以做的比它还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