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火头选用的问题

楼主(2004-08-30):
请教一下引擎冬天和夏天配的火头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我有3个引擎一个OS46,一个三叶的FS91AR四冲程,一个雷虎大脚的21级,最近雷虎和OS都在用OS的8号火头是否合适?
麻烦高手告诉我一下这三个引擎火头的配置!谢谢哦!

网友A:
4冲得和2冲的火头是不同的,热头冷头还是看你的发动机和燃料,

楼主:
我的车和飞机用的都是成都本地出的油宝5%的

网友B:
我是二冲夏天用8#冬天用3#,四冲就一个S型号(我没看到其它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