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搭电路驱动CDROM电机

楼主(2004-09-06):
CDROM电机就是一个无刷电机,CDROM中一般用日本鬼子的电机驱动芯片BA6XXX系列来驱动,
驱动电压12V.  这个电机是有感无刷,感应器是三个线性霍尔元件,线性霍尔元件比起普通的集成锁定型位置检测要精确,但需要放大,和将双端输出改为双端输出.
cdrom的线性霍尔元件输出的峰峰值大约在1V左右,用一个运算放大器放大兼将双端信号变为单端信号,然后用比较器检测过零点,就得到了三个互成120度的方波位置信号,
根据这个信号,依据一定的逻辑关系再去驱动ABC三相线圈。
    试验里运放就用很普通的TL084四运放(三个用来放大,一个用来产生电压基准),一个LM339电压比较器 一块ATF16V8用来处理逻辑关系。做试验没有买贵的MOS管,仅用了几个三极管。通电6.5v电流0.5A左右电机转速约8000转/分. 9012,9013三级管超负荷严重发烫。
    试验是成功的.换用大电流MOS管后完全能驱动其他的大功率有感无刷电机,调速只需再配合一个普通电机的电调即可.
    想想这块板子的成本吧 TL084 零售2.00元  LM339 1.00元  GAL16V8 3.00元  三极管电阻若干1.50元  多孔试验板 2元  共计9.50 元

楼主:


网友:

高!!!!!!
能提供照片和电路图看看不?

网友:

牛人啊~能再透彻些,让我们都看个明白吗?

网友:

厉害

网友:

给个电路图看看,谢谢
leekmail@126.com

网友:

不错,就是接线比较麻烦。

网友:

顶,随便给我一份电路。yangyafei777@hotmail.com

网友:

哇卡,强人啊。能够搞成商品吗????

网友:

有感电机不好做。无感的可以自己DIY。

网友:

chxxin@163.com顶啊,给下电路图.我正在学数电,交流下啊~~~~~~~~~~~~~~~~~~~~~~~

网友:

高!给个电路吧!

网友:

给个电路图啊!!!135388@263.net

网友:

把图发上来大家研究一下了

网友:

要么做成成品惠泽广大模友,要么请上个电路图让大家也试做一下

网友:

对,把电路图搞上来研究一下

网友:

高手!给个电路图吧,这几天正想自己做个电调,可是资料不多!郁闷啊!
nettrans@163.com

楼主:

明天拷到公司传上来,屋里没法上网

楼主:

光偶TLP-524或PC847 都是很常见的东西,比较器LM339也是很常见的东西,
TL084是四运放,其中一个运放用作电压跟随,产生1/2Vcc的虚地,双端的线性霍尔信号输出经过运放组成的差动放大器后送入比较器,比较器检测信号过零从而得出0-5V的TTL信号送到 GAL中处理,GAL需要编程序,大学里电机没怎么学,花了一下午在纸上画了一个9边形和一个12边形,根据磁场极性得出的电流方向,进而得出逻辑关系.
    最让人头疼的是找出分辨出哪根线是ABC 哪个霍尔元件又和 ABC绕组对应。根据分析出来的逻辑关系,一个个对绕组通电,测量霍尔元件的输出,然后把转子转个角度,再通电,再测量霍尔元件,这样测一圈,然后弄出一个真值表,和分析出来的结果对比,总算找出了ACER 40X 电机的管脚排列.
程序是很简单的ABEL语言
MODULE motor
TITLE '无刷CDROM电机驱动,by taowa   Email:taowa@263.net'
//输入
       HA,HB,HC pin 2,3,4;
//输出
       ab,bc,ca,ba,cb,ac PIN 19,18,17,16,14,14 istype 'com';

//设置变量
       hall=[HA,HB,HC];
       out=[ab,bc,ca,ba,cb,ac];
       C=.c.;
truth_table
      ([hall]->[out])
       [^b010]->[^b100010];
       [^b110]->[^b100001];
       [^b100]->[^b010001];
       [^b101]->[^b010100];
       [^b001]->[^b001100];
       [^b011]->[^b001010];
       [^b000]->[^b100010];
       [^b111]->[^b100010];
END

网友A:
TNND 传了三次才成功,图比较大,分成了三段

网友A:
图1中最下面的运放输入应为HC+ HC- 临时画的有点错误

网友B:
好家伙!厉害呀!!谢谢!!!

网友C:
用光电耦合不错,

网友C:
还是要编程阿。。。。。。

网友D:
放螺旋桨测试拉力,看能否实用

网友E:
厉害,确实高手

网友F:
的确高顶

网友G:
偶水平不够,老大能不能做个成品买啊?顶!

网友D:
做个成品板更好,组件重量在10克左右会更好

网友H:
强

网友I:
期待成品

网友J:
不错,顶!!

网友K:
不知道实际电机的转速最高有多少,就是KV有多少,是否实用,楼主应该弄个实用的马达测试一下。
电路相对比较简单,单片机还能用其他型号的代替吗?

网友L:
我提个简化CD-ROM驱动电路思路请楼主 taowa 及大家考虑一下: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76&topic=1078&show=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