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排气口和排气管之间垫片用什么材料做比较好?

楼主(2004-09-0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免垫密封胶是汽车用的吧!我一直都在用,很好用的。

网友:

就是用在排气口和排气管的接口处,高温也烧不掉的,密封性很好的。

网友:

如果接口平整不加垫也行,我的三叶46这垫老疵,后来所性不加了也行!

网友:

to: 自由鸟
“免垫密封胶”可否说下什么牌子什么名字的?我看买不买得到!

网友:

下面引用由newer2004/09/07 02:34pm 发表的内容:
to: 自由鸟
“免垫密封胶”可否说下什么牌子什么名字的?我看买不买得到!
三和牌的不错,
我一直用铝合金做排气口垫片,然后在两面涂上免垫胶,装车使用,这样一点也不会漏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