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见多识广的大哥帮我鉴定一下(发动机)

楼主(2003-04-30):
小弟有一台好像是飞机用的
发动机
,可是好像缺东西。他没有化油器,进气口是在发动机的后面向斜下方,排气口向后是方的没有排气管,热火头是与缸桶联体的,发动机的机体上有个N的字母,那位打个知道这是那个牌子的发动机,有照片么,是不是还缺东西。
谢谢hongtashan4587@tom.com

网友:
贴照片出来看看啊!

楼主:
我没有相机,只能描述了,谁知道那个N代表什么么

网友A:
是飞机用的发动机、可能不缺东西。进气口是在发动机的后面,排气口也在后方有排气管热火头是与缸桶不是联体的,但热火头是大的看上去象是联体的、它是装在机体内的、是不是小型的发动机多少CC的最好贴照片出来、可以准却的回答

楼主:
像是2.5cc缸体侧面有大写的“N”这是什么牌子的,这样的发动机怎么调节转速。

楼主:
是2.5cc的,缸体侧面有一个大写的“N”,这是那个厂家的,他靠什么来调节转速

网友B:
是不是掉了后盖的手拉启动发动机呢

楼主:
后盖是完好的,好像缺根油针之类的

网友C:
哦,是N 或许是纳尔逊牌子哦,你这个是竟速的机器吧,地上调好了上天不动的。

楼主:
谢谢,,纳尔逊得网站地址是哪里?这个牌子的几子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