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刷电调的一点问题。

楼主(2004-09-19):
我们知道,有刷电机用的普通直流电调,可以通过在输出端并联功率管获得更大的输出电流,   那么,无刷的电调,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在输出端并联功率管获得更大的输出电流呢??
普通直流电调,输出为一路,而无刷电调则有三个输出端,应该在三路输出同时并联功率管。   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吧?
要知道,商城里的无刷电调,45A 的比 10A 的贵 350元左右,其控制电路应该是完全一样的,不同的只是末级功率管的数量吧。
看看两者的内阻, 45A 的是 0.0026Ω ,10A 的是 0.013Ω 。从这里分析,45A 的内阻是 10A 的 1/5, 估计是使用了 5 倍于 10A 的末级功率管并联,而它的输出电流也应该为 50A(保险起见,标为45A?)。
同时有两种以上无刷电调(最好是同一品牌,便于比较电路)的大大们,不妨把电路比较一下,如果在电调基本参数相同的情况下,看看是不是只有末级功率管数量不同?
如果和我分析的是一样的话,那商家们可就要不高兴了。因为我们可以只买 10A 电调,再用不到百元的电子元件,就可以大大的升级了,以后谁还买大电调啊~~~~~~

楼主:

分析如果成立,可以马上去买蚂蚁的黄金无刷370动力组,性价比又高出许多。不过,最好蚂蚁不要看到这个帖子,不然他的黄金370无刷肯定在不短的未来是不会降价了。

网友:

并吧,没事的。要看清电路就行。

网友:

电调本来就是并联功率管来加大通过电流的,有刷问刷都一样。
需要凤凰电路图我可以发上来给你参考一下。

楼主:

害虫,给个无刷电路吧。 自己做一个是不是很复杂? 是不是要单片机编程? 一想就头痛,不会呀。。。。。

网友:

下面引用由zs00002004/09/19 12:08pm 发表的内容:
害虫,给个无刷电路吧。 自己做一个是不是很复杂? 是不是要单片机编程? 一想就头痛,不会呀。。。。。
我也同样头疼啊

网友:

不要考虑太多了,太复杂不好做。想简单点。用一个星期空余时间搞的图纸,等确定没办法开发就发出来大家研究。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hzbunny在 2004/09/19 02:25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zs00002004/09/18 11:48pm 发表的内容:
我们知道,有刷电机用的普通直流电调,可以通过在输出端并联功率管获得更大的输出电流,   那么,无刷的电调,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在输出端并联功率管获得更大的输出电流呢??
普通直流电调,输出为一路,而无刷 ...
从原理上来讨论是没错的,但是在实际应用中肯定会出现问题。原因如下:
1.无刷电调均设有“过流保护”,工作电流参数被写入单片机的程序中,恐怕难以修改。PHOENIX-10的最大电流是15A,你就是把FET并到100A以为是徒劳的。而且,据我所知,工作电流是直接从FET上测得的,您没办法采用分流法来提高工作电流。当然您也可以关闭限流保护功能,如果你不拍顺坏的话;
2.并联大量的FET,会造FET栅电流增加,升压模块可能有必要更换;
3.因为主回路阻抗减小,BEC回路电压会发生变化。您必须修改单片机中的PWM程序,同时还要调整相应的元器件参数。
这些问题供您参考,我坚决支持“有想法、好动手”的人。

网友:

下面引用由hzbunny2004/09/19 02:14pm 发表的内容:
从原理上来讨论是没错的,但是在实际应用中肯定会出现问题。原因如下:
1.无刷电调均设有“过流保护”,工作电流参数被写入单片机的程序中,恐怕难以修改。PHOENIX-10的最大电流是15A,你就是把FET并到100A以为 ...
同意,同时散热也要考虑的。

网友:

从原理上来讨论是没错的,但是在实际应用中肯定会出现问题。原因如下:
1.无刷电调均设有“过流保护”,工作电流参数被写入单片机的程序中,恐怕难以修改。PHOENIX-10的最大电流是15A,你就是把FET并到100A以为是徒劳的……………………

你想的太复杂了 我只要在电调的三根出线上加上阔流的电路 这样电调驱动电流才几十个毫安  而  阔流后 电流你想多大就能做多大   1000A都可以
谁说驱动不了??? 还用改什么驱动程序???  想的太麻烦了把

网友:

hzbunny 朋友说的是有道理的。电调的过流保护要考虑在内,而且要有这方面的资料,弄清楚后才能实施改造问题。大电流的电调比小的价格要高很多,自有它的道理,由于东西价格比较贵,当然要想得复杂点,周全点,而不是盲目的去动手术,否则得不偿失。
    想办法将工作电流取样点旁路掉,即新增功率管的电流不让芯片侦测到,也许可以实现。

网友:

异想天开的办法是不可行的。
必须在原六组功率管子上并,限流电路也是根据fet上的电压估算电流的。你并了管子内阻减少了,相同检测电压下通过的电流自然增大。
也不用考虑驱动问题,并一个irl3803,irf4905的,一个管子就能增加几十安的电流。

网友:

我给你们办法
Phoenix的可以的,全部用IRF3803,6个/12个,JETI的就要用3803/4905配对.把原来的6个都换下来对应的位置装回去.
电源直接供到场效应的焊点上.(要记得把输出线连回到原线路板,否则没有EFM信号的不会跑高速了)
增加滤波电容.1000微法/25V的就OK,也装在场效应的附近,绝对不允许线路板供电,否则烧线路板(4层的N贵呀)
装完以后的要注意问题就是舵机负载能力和最高工作电压.
那些电调带不动2个和以上大舵机的,自己想办法咯(最好独立电源).如果是没有隔离系统的电调,最高工作电压不要超20V(不带IR210XX的那些).如果原来就是没有输出BDE的可以上高些(3803只有30V呀)高电压的可以用IRZ44和4905,可以到55V左右.
这样装完的新的电调内阻没有多少改善,只好1点点,不过用到40A还不是很热.
如果带散热器的话就好很多,60-70问题不大.

网友:

凤凰电调的过流保护可以取消的呀,这样不就可以了吗?不过就是有点风险

网友:

电源直接从FET走,它还有个鸟办法检查电流过载呀~~~~~~~~~~~~```
拆了就没有保修了,只有这个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