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问题问题,我怎么那么多问题,大哥们在帮帮小弟把

楼主(2003-05-02):
我的
发动机
是不带啦线的,不能手拉启动,有没有方法能改加一个拉线,比如把后盖那下来加一个什么东西?

网友A:
比较难啊!!!

网友B:
启动时,在皮带轮上顺时针绕上粗线绳,一拉就行了。注意别伤了油针。

楼主:
可这样多不方便呀

网友(2012-01-24):
LS今天刚刚注册的,四个小时里回复了200个帖子,已经是一级士官了,厉害

网友C:
手拨也不错啊,论坛里好像有反动机改手拉的帖子。或者买个手拉器,几十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