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简化CD-ROM无刷电调的思路,请 taowa 及大家考虑一下

楼主(2004-09-22):
[这个贴子最后由我心飞扬在 2004/09/22 00:50am 编辑]

我提个思路请 taowa 及关心无刷电调的大家考虑一下:
驱动CD-ROM之所以需要单片机和编程,是因为需要根据9个磁级的磁性与12块外磁片的磁性一一对应,那么靠3个感应信号要产生9与12的公倍数36种磁级控制信号(我没具体分析完,可能有重复的,但应该有6个不同控制信号),不用单片机恐怕不行了。
我认为可以仿照电脑风扇的结构,通过改变绕线方式将磁级变为6个,贴6个外磁片,这样只用2种不同控制信号,即正向和反向即可,由此可减少感应器、功率管、单片机和编程,那不是容易和便宜多了吗?
有不妥之处请大家指出,谢谢

网友:

我心飞扬:你的想法不错,你的理解是风扇无刷机是单相二磁极无刷,但是它的定子绕组是两组轮流通电,相对而言效率就低了;真的二极无刷是单绕组二磁极,必须要首先判断绕组与磁极的相对位置,再改变电流的方向,形成旋转磁场;
我正在作双绕组四磁极的机机,相位判断单独用了一块磁钢和风扇无刷机的芯片(227);
真正的单向二磁极机是下一步的事,等有了结果再贴来玩玩.

楼主:

感谢狐狸兄弟的回复。由于我首贴说得不够详细,从你的回复来看,你与我的思路还不太一致,请再考虑一下,谢谢。
  补充详细内容如下:风扇无刷效率低是因为它不用逆变电路,用的是两组线圈轮流通电实现磁极变化,而我说的“2种不同控制信号,即正向和反向”是用逆变电路改变电流的流向,线圈只有一个、两个端子。当绕组与磁极都是偶数时且数目一样时,相对位置就只有一种情况:绕组磁性N从一个磁极N转向下一个磁极S,在绕组N对准磁极S的时刻,用逆变电路改变电流的方向,使绕组N变为绕组S,就能继续转向下一个磁极N,持续不断。

网友:
和我的设想一样。   我正在设计利用风扇电路的有感无刷电机,电路就是和你说的一样,每个线圈的电流都是随转速做 正、反、正、反……   改变的。 这样效率比原风扇电机高了一倍。   有感无刷直流电机,调速只要改变它的输入电压或输入电流就可以。   估计可以使用普通的调速器。

网友:
无刷电机的电路也不是逆变电路,就如日本的TEMA无刷电机:PWM+相位切换;标准遥控信号产生的PPM调宽信号(11.3KHZ)只是被相位切换电路产生的信号二次调制,再经过功率驱动电路去驱动无刷机机的绕组;
你所讲的与软驱的磁头步进电机类似,有空去拆个玩玩!
对了,你所讲的是几对磁极和绕组?
今天我在自贡出差,晚上没事聊聊!

楼主:
继续讨论…………

我认为当绕组与磁极是6对6或8对8就可以,相当于单绕组二磁极模式,并且不管多少磁极都是单绕组,不用改变控制电路的设计,可以简化并通用。不过我没测过霍尔传感器的信号,它是不是贴近一个磁极时是高电平,贴近另一个磁极时是低电平?或者是不论磁极贴近就是高电平?从风扇电路看我认为是前者。如果是后者,那还得加二取一逻辑电路。
关于无刷电机的电路是不是逆变电路 ,我认为不是逆变电路就不能将直流变为正反交替的电流。你说的PPM调宽信号应该是用于调速的,用它来控制每次通电的时间长度,最终到功率驱动电路时还是逆变。

[ Last edited by 我心飞扬 on 2004-9-24 at 00:32 ]

楼主:
驱动电路可以考虑按下面的做,我还在想办法去掉它的两个专用控制芯片。

网友:
转子和定子等极存在输出力矩不均,存在力矩死点(力矩为0)等问题。若启东时刚好在力矩死点附近,则无法启动。转子的输出力矩随定子和转子的角度不同而不同。所以电机基本都不用转子和定子等极的设计

网友:
我也有和楼主相近的想法。步进电机和交流电机都有单相的。油机靠外力启动,无刷电机同样也可以不考虑电机的自行启动,电路不是就大大简化了吗?

网友:
我看了风扇电机定子矽片,发现它不是对称的,在每一 个绕组上,矽片到转子的距离是不等的,这样在启动时会产生一个偏力,保证了旋转的方向。风扇电机用的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电路,而且定子和转子是等磁极数的,可这并没有影响到它的启动,它每一次启动,都向同一个方向转动。不存在无法启动的问题。即使我们用手捏住它的转子,一松手它还是会向着固定的方向旋转,不管我们在什么位置把它松开都是一样的。

网友:
单相永磁电机常用的不对称磁极。由于转子磁极的中心线偏向小气隙方向, 保证转子具有确定的旋转方向,也解决了启动问题。

楼主(2004-11-18):
没有人讨论我的思路了吗?我自己顶一下:
磁级与磁铁的倍数应该是单数,这样可提高线圈结构的强度。

网友:
我心飞扬  在 2004-11-18 02:04 AM 发表:

没有人讨论我的思路了吗?我自己顶一下:
磁级与磁铁的倍数应该是单数,这样可提高线圈结构的强度。

“提高线圈结构的强度”能讲具体点吗?

[ Last edited by wxyyz on 2004-11-18 at 13:35 ]

楼主:
举例说明:如外磁片是8片,磁极是4个,那么线圈绕线必须形成外侧为同一个磁性,同时内侧同为另一个磁性,使线圈经常承受外推的磁力,容易损坏线圈架或线圈本身。而外12内4则磁极内外侧都是一半与另一半为不同极性,保持向内的吸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