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有人知道涡喷的喷油原理?

楼主(2003-06-09):
http://202.103.219.23/vod/qc/upfile/map/index/imges/2003682140561.jpg

网友:
因为使用的人少,了解的人就更少,大家都没有什么经验,所以。。。。

楼主:
其实我只知道一点点,好象跟汽油喷灯一样,但它是怎么保持油管内恒压的?难道还需要油泵?另外启动时它是怎么预热的?难道用电热或者CH4?

网友:
这些可能需要在查查资料,因为我只看到有人用,原理和启动流程确实不大清楚

楼主:
那就帮我查查吧,谢谢了!

网友A:
涡喷的喷油原理比较复杂,就拿真飞机上的涡轮喷气发动机来说,需要油泵使得进油口产生一定的压力;需要雾化器使得油充分的雾化,以便和空气很好的混和燃烧;当然还要很多的油路控制机构自动调节燃油的压力和流量等等。。。。

楼主:
看看《燃烧室》里的介绍吧。

网友B(2003-10-23):
我曾经设想过用高速离心的方法,就是把油喷口放在燃烧室的前部,输油管置于轴内,利用发动机高速转动时强大的离心力产生雾化(一般涡喷每分钟有9000至12000的转速,足可以产生雾化效果,就是加工工艺可是要求很高啊。

网友C:
航模涡喷的喷油原理其实比我们想的要简单,油管就是一个铜管环,上面几个注射针头。开车时用液化气作燃料,点火预热后,再进油,靠燃烧室的高温来加热油管的油后变成气态,与压气机进来的空气混合后进入稳定管到燃烧室内。
一个小小的电动油泵足够了,涡喷的转速是40000-120000转,要有好轴承才行。
zzf的图标就是是最早的米格机上用的双转子涡喷,外面的萝卜就是一个个燃烧室 。

网友D:
什么发动机最好?

网友E(2004-02-14):
涡扇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