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发动机的工艺真的很差

楼主(2003-06-09):
我刚开始飞航模,听老鸟们说国产的发动机很差,所以第一台发动机用了OS 46LA,感觉很好用,最近开始飞ACRO 50 3D,感到动力有所不足,因为预算有限,就买了一个三叶新款的52级二冲发动机,前二次磨车就感觉很不好,消声器到处漏油,化油器固定螺丝第一次飞掉了二个,第二次飞掉了一个,只能用手捏住进油管停车,用密封胶固定了所有螺丝,第三次启动后,略富油,上天用中油门和大油门交替飞了一圈,结果又飞掉了一个化油器固定螺丝,造成实际上可能是贫油飞了一圈,油都是黑黑的。到现在怠速都不是很稳,推油门只能慢慢推(以前有菜鸟问我的OS能不能急速推油门时我还感到很奇怪)。真的很后悔买了这么一台破发动机,实在不行只能给菜鸟飞飞练习机了(油门不变)。

网友:

你应该庆祝才对,没有因为发动机的原因没有炸机。

楼主:

你应该庆祝才对,没有因为发动机的原因??没有??炸机???
我们这里是草地,一般都是熄火降落,如果空中停车随处可降,基本不可能因为发动机的原因而炸机。当然,如果是在低空悬停时发动机失控,那就等死吧。还有,如果是跑道降陆,发动机失控也是很危险的。
看看我在5iRC帖子,我们的场地是很爽的。

网友:

     王新宇对三叶的评价很多,去5irc看看。

楼主:

没有“王新宇”这个用户,他的ID是?
你的汇款还没到,到了以后就通知你。
另:转让的只是发射机(无晶体)。我看了你的一些帖子,如果你是准备飞飞机,建议你整套买,单买是不合算的。钱我可以退给你(退费我出好了)

网友:

。。。。晕

网友:

没这么严重吧?我用了AP15 、36A的还可以啊!你这么这样倒霉?

网友:

买国产发动机就象买彩票。。。。。。看你的运气。

网友:

我的三叶的发动机飞了不到20个小时就完了,每次飞完就象刚从油里捞起来的一样,滴滴哒哒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乐乐小新2003/06/11 06:02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三叶的发动机飞了不到20个小时就完了,每次飞完就象刚从油里捞起来的一样,滴滴哒哒的~~~~!
可以修和改装.

网友:

三叶新款的推出后我一次买了十几台,目前仅剩下四台32的,大家用得都很好,没有发现一台有问题,不知你们怎么那样手背,是否是现在的质量下降了?
不过国产的发动机是比进口的难调,但并非调不好,调好了一样很好用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shjmap2003/06/11 06:48pm 发表的内容:
三叶新款的推出后我一次买了十几台,目前仅剩下四台32的,大家用得都很好,没有发现一台有问题,不知你们怎么那样手背,是否是现在的质量下降了?
不过国产的发动机是比进口的难调,但并非调不好,调好了一样很 ...
我的新款36HR才用五箱油就漏气了,活塞环无弹性象根软铁丝,老款的36我用过都比新款的好,按说新款仿OS应好用,还是厂家的问题原料质量不稳定,国营企业通病管理混乱.

网友:

我还准备买三叶的呢,这下可不敢了。
OS 46LA要多少钱

网友(2005-04-08):
哎,国人当自强

网友:
中国人不支持中国人,你先看看价格再说

网友:
价格比国外的还贵,这个我知道 :(

网友:
shjmap  在 2003-6-12 02:48 AM 发表:

三叶新款的推出后我一次买了十几台,目前仅剩下四台32的,大家用得都很好,没有发现一台有问题,不知你们怎么那样手背,是否是现在的质量下降了?
不过国产的发动机是比进口的难调,但并非调不好,调好了一样很好 ...

我也买几台32AⅡ的机器`~外观是很不错的~~性能呢还对的起它那价了

网友:
moto  在 2005-4-8 22:51 发表:

我也买几台32AⅡ的机器`~外观是很不错的~~性能呢还对的起它那价了

意思就是很坏的质量,所以比较便宜的价格。。。。

网友:
质量还算过的去`~~~我买的32A就没出现什么油~~很干净~油针调不好化油器喷油当然搞的机体都是油了~~

网友:
呵呵,我原来在国外买的练习机,用的就是三叶的,性能很好,不知道为什么国内的同样的东西质量就差了一些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没有调好?我一共用过两台三叶的,一台是36HR的飞了三桶半的油性能还很好。一台是46的,别的都不错就是汽化器有一点漏气,油门关到底还要等十几秒才熄得了火

网友:
我用了五台三叶发动机,65四冲一台,46两冲三台,36两冲一台,都还可以转速,扭力都不小,还挺稳定的。

网友:
老大,保鲜了吧?明天可以飞了吧?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4-9 10:51 PM 发表:

老大,保鲜了吧?明天可以飞了吧?

昨天你飞得怎麽样?

网友:
他们帮我飞的,很好~

网友:
真的这么烂??

网友:
也不是,只不过有的好有的不好,也许是个体差异,产品一致性不好,也许是个人调节手法不同,也许是出厂的时候调节的状况不同,但是油针自己往外蹦这个可是真的,我的3台三叶,除了国外买的那个以外,都是全自动往外蹦的~~~^___^

网友:
电阻  在 2005-4-9 11:01 AM 发表:

不知道是不是没有调好?我一共用过两台三叶的,一台是36HR的飞了三桶半的油性能还很好。一台是46的,别的都不错就是汽化器有一点漏气,油门关到底还要等十几秒才熄得了火

    把化油器装到发动机上时,要用力将化油器向下压住再拧紧两边的固定螺钉!让化油器和发动机之间的密封胶圈起作用!不光是三叶其他牌子的也一样!否则就会漏气!!

网友:
质量的确很一般..

网友:
zongqing52  在 2005-4-13 10:16 发表:

把化油器装到发动机上时,要用力将化油器向下压住再拧紧两边的固定螺钉!让化油器和发动机之间的密封胶圈起作用!不光是三叶其他牌子的也一样!否则就会漏气!!

已经很用力了。。。。

网友:
没这么夸张吧?
3叶被你们说得这么差劲??~?   我朋友一直的固定翼飞了快1年了,什么毛病都没出
~~~~  东西的质量,首先想想自己怎么保养的

网友:
你朋友水平高,我们都很差的呀~

所以原谅原谅~

网友:
要看怎么飞,下下都推到最大油门,寿命肯定不长

网友:
zwm2121550  在 2005-4-16 05:26 AM 发表:

没这么夸张吧?
3叶被你们说得这么差劲??~?   我朋友一直的固定翼飞了快1年了,什么毛病都没出
~~~~  东西的质量,首先想想自己怎么保养的

说的好!我赞成!说三叶不好的人,大多是发动机没调整好的人!我问过三叶厂,出厂的发动机付油针是基本调好了的,可以正常工作,要是老手的话一般要在磨合好以后,把付油针再关小半圈左右更好!主油针要自己设定,但我发现很多的模友都把主油针开得太小!(高速贫油)风门全开时转速太高,发动机温度太高!

网友:
可是老大,如果不把转速弄到最高,怎么能发挥出最大马力呢?

网友:
我也一直用三叶也用过雷虎和OS的发动机,感觉三叶发动机是性价比最高的。就是比较难调,调好了不比进口货差。

网友:
我周围几个朋友帮我弄过了,还是不如OS的力气大

网友:
飞机是用来飞的,不是用来在天上飚车的。
任何发动机的最大马力处都不是他的最佳使用环境,一般情况下70%马力处是设计值。
    说用发动机最大马力的人一定还没有理解到飞行中控制马力的乐趣,高手飞行中油门杆动的是比较频繁的,因为现代特技飞行动作是用动作舒展柔和为主调,既便是对马力要求比较高的3D飞行中也是以中小油门为主。
    三叶的发动机我用过很多,从1CC的一直到10CC的两冲我都用过,基本上还没有遇到过很烂不能调的发动机,实事求是的说小排量的发动机稳定性差点,不过32以上的发动机基本上都比较稳定,重要还是在调整上。现在新款的46、52配上OS的头子就不错了,就是怠速要差点。
    由于价格便宜,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发动机的寿命和个人的使用维护有很大关系,再好的东西也需要保养。
    这个论坛上有很多是新手,所以我希望各位不要信口开河,不能因为个人个人的喜好就褒贬某一样东西,误导新人。
   要知道“三人成虎”这个成语怎么来的。

网友:
可是,确实不如OS40的拉力大,不是要经常大马力,但是关键时刻可是要用的,要用没有,就是不够完美哦~

网友:
我的46的机机还可以了啊  基本可以用啊  就是有时拉筋斗爱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