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我一天做了5个木桨

楼主(2003-06-18):
大家一天能做几个呀?

楼主:
后面有样板下载。

网友:
做的不错!

网友:
你用什么木头做的啊?

楼主:
我给忘了,晚上告诉你,这木头好硬,买了一根2.4米的花了5块,尺寸是
240cm*4.8cm*1cm,这一根可以做20多个,我做了6个就受不了了,全是靠
手锉的呀!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www54623在 2003/06/18 10:10am 编辑]
手艺很好啊!看来我一天也做不到一个

楼主:
 这就是主要工具!

网友:
是不是桦木?

楼主:
就是。装饰材料市场买的。

网友B:
这种木够硬吗?电机上用可能行!桨根部分翼型不对,好象不是这样过度的。

楼主:
没玩过油动飞机吧!(最上面哪个是反桨,别看错了)

网友:
油动浆是这样过度的,没有反浆,只是有个浆放反了而已

网友C:
..我阿..大概一个钟头一把桨..我用雕刻机..做的是11*7的马刀..

楼主:
最上面哪个就是个反桨!是产生推力,放在小船上用的。

网友C:
..我咋没想到去装饰材料哪儿买桨料..亏阿..买的都是合适的..一点都不好装夹..

网友B:
钓鱼狼,我还有几块层板桨料,你不怕做到手痛,我给你啦!

网友C:
..多大桨料??我常用的是11*7 12*4左右的..先谢了

网友D(2003-09-28):
牛!

网友E:
个人认为,为安全着想,不要用在大CC数的油机上!万一~~~~~~可不是开玩笑!!!小心!!

网友F:
螺距准确吗?动平衡如何?我几天才捉一个.我要好好和你学学

网友:

我说兄弟们~~
不会是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了吧!!!
我觉得要是喜欢动手该把飞机弄的漂亮点儿,螺旋桨还是买成品较好吧。

网友:

浆木我到是有,可自己没本事做.大哥你教我做做浆吧?先谢了

网友:

以前飞线操纵时,我也自己做桨,至少都要一小时一个,工具是
小台钳,手工锯,和筷子刨, 尤其是筷子刨很有用,不知是否
还有卖.
给你提个建议,你的桨尖太厚了,影响转速

网友:

螺旋桨有个效率的问题,自己作的很难达到高效率,用起来费电费油。还不如买现成的,价格也不贵。

网友(2004-01-28):

不错!再用沙纸打光,上一下清漆,我看和成品没啥不同!

网友:

做的不错,以前喜欢做(主要的原因是没有钱买),多的时候一天可以做10多个,也做过其它材料的,还做过铝浆和钢浆^-^

网友:

下面引用由lambozghini2003/09/28 08:24am 发表的内容:
个人认为,为安全着想,不要用在大CC数的油机上!万一~~~~~~可不是开玩笑!!!小心!!
别小看木材的机械性能。它的顺纹抗拉强度和抗疲劳性能是金属的N倍,若考虑成本,大排量发动机为安全起见就应该用木浆。

网友:

有段时间为朋友练习飞机削桨,从用曲线锯开毛坯到成品,大概40分钟出一把,

网友:

呵呵.削的不错了.不过浆尖厚度太大.从你图上看.浆尖厚度1-1.5毫米左右足够了.奖根要厚.逐渐过度到浆尖.螺距可以自己做个螺距规.一定要量.做不准不好用.浆叶做静平衡就足够了.一天削5个.不少了.我那时是一天三个.然后周日摔出来.再削三个再摔.工具么建议找根20见方400左右长的木棒中间打个孔削的时候用螺丝和大垫圈把浆固定在木棒上削很方便也安全.

网友:

挫大桨没啥意思啊,成品桨效率高也不是很贵啊
那位能帮我挫出直径3-4CM的微型桨,兄弟我感激不尽啊
掏钱买都可以啊

网友:

高安木桨不错,我有一个。

网友:

叫您一声“师傅”好不好?
我也想学,是新手

网友:

我真佩服!不知道你做的结不结实?

网友(2004-06-13):

可以用木工锉刀,很好用,也可以用角磨机

网友:

 这样的我一天做八个

网友:

不会做,嘿嘿,没有这个耐心哦,佩服

网友:

你的速度稍微慢了一点
桨面应该处理一下!!!桨尖最好削成圆弧,还应该薄一点。

网友:

桨面的最后处理我告诉你我以前做桨的方法吧!
算是现丑咯
买一张100-120的砂布(不是砂纸),更细的更好,按纵纹路撕下30毫米宽的砂布。把有砂的一面对挫,让它们的表面颗粒更细小,同时也让布柔和一点。把需要打磨的桨夹在桌虎钳上,手拿处理过的砂布柔和的来回砂磨桨面。使桨表面光滑和弧面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