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怎么计算和判断电动机的功率和转速以及扭 ...
请教各位高手,怎么计算和判断电动机的功率和转速以及扭力

楼主(2003-06-24):
我手头有两个电动机,一个是JOHNSN的(大概是770吧),另一个
不知道具体型号.但俺对比了一下:JOHNSON的直径大约3.5厘米,
转子的线圈较粗,大概有1毫米的直径,转轴直径为3.2毫米,带散热风扇,
轴承为铜套轴承. 另一个不知名型号的直径为4.5厘米, 转子的线圈较细,
转轴直径为5毫米,不带散热风扇, 轴承为两个滚珠轴承.我用一个很弱的旧
的12V电瓶试了一下,JOHNSON的没动,但另一个确很平稳的低速转动.
可真有些弄不明白,大的家伙反而容易启动,难道小的
电机
比大的更费电吗?
所以象这种情况,我想了解这两种电机的特性,有劳各位高人赐教了.

网友A:
参考:估计是小的内阻电机小,而旧电瓶内阻大。
负载阻抗和电源内阻差相等时输出功率最大。

楼主:
唉!没人回复.
只好自己摸索了.

网友B:
这个上初中时就学过,您不会是小学生吧?

网友C(2003-09-06):
一般来说45mm电机要比35mm电机的空载始动电压大很多,尤其是35mm电机导线粗而45mm电机导线细的时候,升一下压看看,也有可能35毫米那个寿终啦?
空载始动电压越小并不代表他越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