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用素油的模友,请指导一下。

楼主(2003-07-16):
我是用(20%蓖麻油/70%甲醇/10%硝基甲烷)做的素油,一次我都是做一桶(5L)的。但如果在10天左右用不完就会变黄,用起来也没有刚调好的稳定。不知道怎么才可以把调好的油保存好不变质或加什么添加剂来稳定。请各位用素油的模友,指导一下。

网友:

你这样做下来的花费是多少钱?

楼主:

财神大哥 ,你怎么老是想起钱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tonyli2003/07/16 02:30am 发表的内容:
我是用(20%蓖麻油/70%甲醇/10%硝基甲烷)做的素油,一次我都是做一桶(5L)的。但如果在10天左右用不完就会变黄,用起来也没有刚调好的稳定。不知道怎么才可以把调好的油保存好不变质或加什么添加剂来稳定。请 ...
不用加添加剂,每次用后放入玻璃球使油桶满的无空气后油桶盖盖严不漏气.

网友:

下面引用由tonyli2003/07/16 05:13pm 发表的内容:
财神大哥 ,你怎么老是想起钱了。
我是在算买成品的费用和自己配的差距有多大,如果不大买成品不是更好?

楼主: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07/16 05:51pm 发表的内容:
我是在算买成品的费用和自己配的差距有多大,如果不大买成品不是更好?
买成品是好。但要买贵的。买平的还比不上自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