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模型上没有用锂电池的

楼主(2003-07-27):
在各种电子设备中广泛应用的锂电池,容量大于镍氢电池不少,可我在论坛上好像没看见过用锂电池的,如果在电动的模型上使用锂电池,应当可以显著延长飞行时间,可为什么没有用的,请大虾们解答一下!

网友:

那是没找到吧...我的小电电用的锂电哦..

网友:

下面引用由happylose2003/07/26 10:22pm 发表的内容:
在各种电子设备中广泛应用的锂电池,容量大于镍氢电池不少,可我在论坛上好像没看见过用锂电池的,如果在电动的模型上使用锂电池,应当可以显著延长飞行时间,可为什么没有用的,请大虾们解答一下!
谁说的!
现在的小电动3D机都是用锂电的,我的火鸟用锂电也飞得呼呼的!
下一步准备试验锂电翼龙和锂电珍珠港。

网友:

因为锂电的瞬间放电电流没有NiCd的大,不可以满足RC电机的要求。

网友:

兰博基尼说的对,锂电的放电能力有限,大的电动模型就不能用它来做动力了。通常05电机的工作电流可以在40到50安培,好像没有商用量产锂电可以支持。
不过锂电还可以用作接收机、舵机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