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成都小财神 请教发动机

楼主(2003-08-10):
os32
发动机
慢推油门摇杆到一半时正常,在往上推感觉发动机转速下降,要熄火.请问是何原因(是主油针贫油还是富油?或是副油针贫油还是富油)?在这种状态下,主油针和富油针应如何协同调节?多谢!

网友:
收副油针试试,就是关小副油针!

楼主:
我试验一下,不过请问发动机在中高速不是只和主油针有关吗?怎嬷要调副油针呢?谢谢.

网友:
你是直升机?
如果是只要悬停不过热副油针就基本算调好了

网友A:
急推,看排烟浓淡——烟浓则小针富油,烟淡则贫油。(同时还要看发动机在停止前是加素还是减速)
小针偏离正常值太远也会影响中高速的。
不能太教条。

楼主:
多谢各位
我是飞直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