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多的原来的收录机,其中的马达上有调速电位器.

楼主(2003-08-15):
这种马达不知有谁利用过?

网友:

没用

网友:

要来干什么?

楼主:

下面引用由sgyyj2003/08/15 12:00pm 发表的内容:
要来干什么?

现成的,想改造做模型动力.

网友:

这种电机设计上主要考虑省电和转速稳定,因此转子线圈线径偏细,电刷不能大电流工作,要改的话要冲这两点下手,线圈还可以重绕,电刷就麻烦了!至于他的调速电路,更是线性的,电流又很小,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