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迪四驱车上的强力电机可以做动力电机吗?

楼主(2003-08-19):
我买了一个稀土磁钢的,用手扭电机轴感觉劲儿很大,线圈是0.6毫米漆包线的,这个电机可以做飞机动力吗?

网友(2003-09-22):

会烧掉~如果用180马达的碳刷会好一些,但不建议超过6V得电压

网友:

扔了吧。空载电流大,转速偏高,不好配桨;功耗大,喂不饱。

网友:

什么型号的?哪个公司的出品

网友:

好象是类似180和280之间的,也是扁扁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the3rd-eye2003/09/22 00:09am 发表的内容:
扔了吧。空载电流大,转速偏高,不好配桨;功耗大,喂不饱。

我花了40元,如果是你的就扔了吧。
我可扔不起啊

网友:

不能作飞机动力,用飞机的常用电压,转起来的声音很可怕.烧毁也很快.

楼主:

是啊,确实不行。
那你赶紧给我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