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动机疑问

楼主(2003-09-02):
刚买了GMS32的新空模
发动机
,发现机器转到最高压缩点的时候很紧,几孚转不过来,请教各位用什么好方法打磨?

网友:
一进油就应该好了,启动试试?

网友A:
同意先用手拔动几圈或者从火头的地方滴几滴蓖麻油再拔动。

楼主:
有朋友对我说加进素油,用启动器在没有火头情况下转它几下,这样对不对?

网友:
可以这样,用手堵住进气口逆时针拨几下螺旋桨,就会看到油进到发动机里了!

网友B:
先拧松火头,然后上油用启动机带动发动机空转数圈。再进行启动磨合就行了。国产新发动机都是这样,紧是为了磨合设计的。

网友C:
不管它,先磨它30分钟。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