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马达电调电原理图

楼主(2003-09-08):
电动自行车用的,够劲吧!

网友:

看不明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arnold在 2003/09/09 11:28pm 编辑]

电路各部分功能介绍:
1.引脚4、5、6是传感器位置信号输入,MC33035通过对输入位置信号译码对应输出驱动电机。这三个信号与TTL电平兼容。当输入全“0”或“1”表示非法信号。故障输出端(引脚14)输出有效低电平。通过选择引脚22来确定输入三相信号相位差为60°还是120°。
2.阻容RT、CT与内部振荡器产生锯齿波,作为PWM载波信号。锯齿波幅值为1.5V~4.1V。为防止噪声干扰,载波频率不宜过低,但频率太高容易使功率管过热,建议载波频率为20kHz~30kHz。锯齿波是由引脚8输出6.24V参考电压经RT对CT充电,通过内部电路放电所产生。由引脚11给定速度电压以及来自MC33039引脚5的速度方波信号经积分形成斩波信号与锯齿波形成PWM。构成闭环的主要原理是当负载改变(如变大),则电机速度下降,测速器MC33039引脚5输出方波密度变低,此信号经积分形成斩波信号后幅值抬高,则使输出PWM占空比加大,输出电流增加,自然速度逐渐提高,以达到输出跟踪输入。
3.引脚8输出6.24V参考电压,可为MC33039提供工作电源。同时通过电位器给引脚11(速度给定端)提供可调给定电压。引脚11对地电压越高则控制电机输出速度越大。参考电压亦可为电机位置传感器提供电源。如果给外部提供电源驱动能力不够,可加三极管驱动。
4.引脚12、13之间1MΩ电阻和0.1μF电容和芯片内部运放构成积分电路,可调节此电阻、电容以达到合适效果。
5.通过电机相电流采样并转化为电压输入到引脚9,此电压信号输入芯片内部比较器一端。当此电压高于100mV时说明过流,故障信号输出。直到过流信号消失,故障信号也自动复位。
6.6个输出引脚分为上桥和下桥。下桥有PWM信号。上下桥输出最高电压可达40V,驱动电流可达50mA。上桥为反相输出,下桥则为正向输出。6个输出引脚可通过串接一只几百欧的电阻来驱动功率管。

网友:

能用在电直上吗?

楼主:

恐怕要换一种驱动IC,MC33035最低工作电压是10V。最困难的是在电机本身上,因为要把转子改成磁铁,定子改成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