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试制成功了反转发动机!

楼主(2003-09-12):
沈阳航空工业学院航模协会在2天前刚刚试制成功了反转
发动机
!
是用三叶的玛格21A改的,功率与正转时一样,马力强劲。现在正在做一架后推的鸭翼机,用普通正桨就可以,大概十一的时候就可以去飞了。
有了反转发动机做多发飞机也不是问题了!回头多做几个,做架B-17什么的。

网友:
我认为:反转做多发动机一样存在问题
多发动机的问题是,发动机功率不一样,造成飞行困难,改成反转后也同样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A:
反转发动机?
是不是只要改造一下曲轴就行了?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飞行无极限在 2003/09/13 00:08am 编辑]
jamber是个聪明人。说对了,你也可以改改看嘛!玩模型的乐趣就在于自己动手。
财神,你说的对!所以我说要多做几个(多买几个),挑性能相近的用嘛!

网友B(2003-10-18):
改曲轴上的进气口.进气时分和正转时的分配不一样.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C:
小心主轴螺丝,发转发动机的主轴螺丝应该是反丝,所以应该注意锁片,要不螺旋桨转的时候,螺丝就逐渐松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