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池组里用什么工艺把每节电池连接起来?我见到好像是用高频焊节。 (无内容)

楼主(2003-09-14):
(无正文)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用点焊

网友:

是点焊的!用的专用的焊片

网友:

没那么夸张吧?
我以前直接用电烙铁就能焊,不过当然先要将电池表面处理一下。
n年前,我们家就将直接买到的充电电池直接焊接连起来,来替代无绳电话里的原装电池和市面上卖的电池组,效果比那些直接买到的电池组好多了。

网友:

点焊用的是瞬间的大电流在接触点(接触点一般相对来说具有较大的电阻)产生的高温来熔结的,焊点绝对可靠,汽车整体构架用的都是点焊,一般来说是以一个互感器带的可控硅控制变压器
用烙铁的话一是不容易上锡,二还会焊接时长时间的高温使电池效率下降,最讨厌的是一点也不牢靠!

楼主:

如果用氩弧焊可以吗?我这里有焊机,专门焊不锈钢,不过发热比较大,怕会烧掉电池,有人试过吗?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航佳模型在 2003/09/19 07:17pm 编辑]

没什么玄妙的!专业玩家都用锡焊,以获得比点焊低的多的电阻!另外,点焊使用镍片,电阻也比锡焊所用铜片大的多.  看看专业比赛场上有几个用点焊?  锡焊也简单,应该属于基本技能!
当然,现在的锂聚合物电池就只能先点焊上镍片,再用锡焊上引线,因为它的电极无法上锡.

楼主:

锡焊是最容易的方法,但比较多的人说会损害电池内部的化学物质,故才迟迟不动手。

网友:

锡焊很容易的,没他们说的那么夸张

网友:

我已经试过了,我用的工业包装的点1800MA无牌子的平头5号镍氢电池。
先把表面用刮刀把电镀层刮去,然后上助焊剂,电烙铁的温度调高一些,上满锡,焊上去,焊点光滑,呈半球型,整个过程在3秒钟完成,绝对无传说中的虚焊。
窍门:
1.表面处理
2.助焊剂选择,如果助焊剂选择的好,铝和不锈钢都可以用锡焊。
3.烙铁的温度,这点需要经验,温度太低了,焊接时间长,会造成表面的再次氧化,同时会烫坏元器件。

网友:

http://www.team-orion.ch/faq/battery-building.asp

楼主:

工艺不错,电池像用来玩车的

网友:

用功率大点的烙铁,焊完一节尽快冷却,以免烫坏电池。

网友:

下面引用由荒野村夫2003/09/21 04:32pm 发表的内容:
我已经试过了,我用的工业包装的点1800MA无牌子的平头5号镍氢电池。
先把表面用刮刀把电镀层刮去,然后上助焊剂,电烙铁的温度调高一些,上满锡,焊上去,焊点光滑,呈半球型,整个过程在3秒钟完成,绝对无传说 ...
村夫同志说的很正确,建议使用60W以上的烙铁,焊接3s内完成,对电池没有影响。
焊接是一项基本技能,建议多加练习,熟练掌握。

网友:

--------------------------------------------------------------------------------
下面引用由荒野村夫在 2003/09/21 04:32pm 发表的内容:
我已经试过了,我用的工业包装的点1800MA无牌子的平头5号镍氢电池。
先把表面用刮刀把电镀层刮去,然后上助焊剂,电烙铁的温度调高一些,上满锡,焊上去,焊点光滑,呈半球型,整个过程在3秒钟完成,绝对无传说 ...
--------------------------------------------------------------------------------

楼主(2003-10-15):

看来大家都很有经验,多谢!

网友:

我发现用锡焊是可以,绝对不是虚焊,不过要注意表面处理

网友:

快焊吧,别再忧郁啦。

网友:

我照着喷气网站的做了个点焊机,效果还不错。自己用来点焊电池没问题。用了120¥的材料费。

网友:

楼上的老兄,喷气网站的地址是多少?俺也想制作一个。